[Toshiba] SM2246XT苹果电脑拆机th58xgt0jflldvk 双贴256G成功

楼主(2022-05-01):
苹果电脑512G硬盘拆机4颗th58xgt0jflldvk,单颗128G,ID:983AA4937A51,SAT-LGA60封装,MLC 8CE 2CH;需要用转接贴,TB购买Joker大侠的转接贴,双面贴上,开始整!
SM2246XT G2主控板,去掉板边的Toggle;下载的2246XT均没有能识别ID,改ID后,卡Test Unit Ready ok
无奈,求助@Joker 大侠,获得宝贵的开卡参数,256G双贴成功!安装WIN2GO,真快~
开卡参数,找@Joker 大侠要吧~

网友:
这也可以,看来又有新玩具玩了

网友A:
早就说过多少次了,这个蓝色的g2,容易不识别,其他黑色,紫色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8ce的苹果颗粒真是好东西啊,单颗粒写入速度爆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就说过多少次了,这个蓝色的g2,容易不识别,其他黑色,紫色的都没有问题, ...

小白请教,蓝色g2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请教,蓝色g2啥意思

应该是说蓝色的G2 主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说过多少次了,这个蓝色的g2,容易不识别,其他黑色,紫色的都没有问题, ...

应该跟板材或者走线有关吧。。。蓝色绿色还是黑色得看商家自己打板时候的选择

网友:
蓝色的板子问题比较多,用料确实有点缩水。我有块蓝色的G2,根本不支持刷桥接固件。等于是个空架子。

网友:
现在2246XT的G2板子比以前贵了不少,2246en的倒是便宜了些,按这样说,还是用2246en好啊

网友(2022-06-30):
楼主:SM2246XT MPQ0522A开卡软件能不能发一个给我?我的ID:983AA4937A51和你的一样,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开卡软件,非常感谢!

网友(2024-04-14):
楼主,983AA4937A51开卡叁数可以提供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2024-08-06):
您好,SM2246XT苹果电脑拆机th58xgt0jflldvk的开卡软件或者参数能告知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2024-12-25):
A117=Toshiba,256Gbit,TH58XGT0JFLLDVK
Toshiba,256Gbit,TH58XGT0JFLLDVK=98,3A,A4,93,7A,51,1,16,1376,04096,0256,04248,04080,02000,04,01,04,2,42,15,0,05,FF,01,0000,A2,00,20,20,20,25,10,00,57,00,00,00,10,1C,40,2,0,02,04,06,FF,03,00,3,05,01,02,FF,01,02,55,55,00,00,55,55,00,00,0000,

网友:
我只有黑色的
紫色在南翔科技那里能见到
蓝色只有闲鱼上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