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清理方向盘喇叭触点,点评下我这台吉利老家伙

楼主(2022-05-01):
五一疫情影响不能乱跑,也正好趁着这个时间好好捯饬一下我这台老家伙
上次拆洗了车窗按键(快速链接),也拆了方向盘气囊,但是没有拆彻底,这次就搞一下吧

开过农村马路的都知道,需要经常性的按喇叭提醒路边的行人、穿梭的鸡鸭牛狗、告知急转弯后的车辆等,然后这个车喇叭特别方便,用大拇指压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左边触点有点接触不良感觉比较不方便,自己修一下

图是去年10月4号拍的,当时跑了12万5千公里

上次拆到这里就没继续了,只要继续把这3颗螺丝拆掉就可以拿下喇叭触点架子了

左边触点,也就是左手拇指按压的位置能够明显看到烧蚀痕迹

右边的也有,但是没有左边严重,不过有油泥

下面2个触点就比较干净了, 因为要用手拍才会响,所以不如左右两侧用的频繁

左边底触点,比较干净

右边底触点,有油泥,不太清楚哪来的

拉近看下

其实最好用800#以上的细砂纸打磨一下,我手头么有,但是有钢刷

钢刷不干净的最后还是用刀片刮了下

最后再逆向转回去,试了下确实好用多了,但是左边触点磨损比右边大,两边手感不太一样,下次回老家用烙铁上点锡再试试

-----------------------------------------分割线---------------------------------------------

这个车购于12年底,jlγ4g15发动机配5速变速箱,目前行驶14万公里出头,用的还是比较狠比较糙,之前我爸开起码还会爱惜注意下,去年年底工人开了一段时间,半年跑了1万5,车况下降得厉害,轮胎都换了2个,上个月我拿回来了,发现机油都快没了,然后过个沟坎底盘定理哐当的,下摆臂胶套烂了,大无语

上次保养是去年2月我在京东买的机油,但是也没看到后面冒蓝烟,就排气侧有个电磁阀那块有点渗油,但是附近都很干净,这里应该不是主要因素,因为不是我自己换的,也不太清楚到底是别人给换少了还是怎么地
然后今天把机头盖和空滤盒拆了,仔细检查了下发动机和悬挂,右边机脚垫烂了,变速箱换挡防尘套烂了,左边转向拉杆橡胶套烂了,右后尾灯撞断了脚导致下雨天漏水,其他暂时没发现啥问题了,后续如果再整备就继续发帖

哦,请大佬帮忙看下,这个是不是曲轴位置传感器啊,在排气侧

我家买车的时候,国产车还是不那么受人待见的,当初国产车还没有自己的设计,不管是动力总成还是外观设计基本以借鉴为主,基本也都是手动档,靠低价高配吸引用户,那个时候买国产车的要么是穷(主要因素)要么是真心支持国产(少数人),车刚买回来也被人质疑这个车会不会过几年就出问题,包括我们自己也没信心,但事实已经证明了它是个可靠的家伙,现在的国产车也做的越来越好,各种原创设计,自主创新的技术也层出不穷,消费者对国产车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消费观念也越来越理性,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这种情况还是很欣慰的

网友A:
国产14万公里怕不是拖拉机也差不了多远了吧???

网友B:
点锡不如焊上几个继电器的银触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14万公里怕不是拖拉机也差不了多远了吧???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锡不如焊上几个继电器的银触头。

怕太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14万公里怕不是拖拉机也差不了多远了吧???

你说是车况?还行,不过也确实有异响,需要把底盘橡胶件给换了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汽车喇叭按键是这样的。

网友:
看到这个车标好亲切,12年的金钢英伦才7万公里,感觉还能开几年。

网友C:
不能上锡 锡熔点更低 更容易接触不良  打磨触点  然后加继电器  这个开关只控制继电器就行

网友:
14年买的国产,12w多公里了,有些故障,不过能接受,发动机没动过,直喷带T的,动力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上锡 锡熔点更低 更容易接触不良  打磨触点  然后加继电器  这个开关只控制继电器就行   ...

对,焊锡太软不禁用,可以焊块铜片。

网友D:
加继电器控制才是正道

网友:
英伦花莲的, 看出楼主还是很用心的对待物件的,怎么说车这玩意也是大件工具。 问题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吧, 比如锈蚀情况,确实让人苦恼

网友:
应该在触点处加点油脂。

网友:
没有喇叭继电器吗?没有不如加个继电器实际了,

网友:
加个12V4脚或5脚的喇叭继电器,省得以后还得处理触点,我上一辆是夏利车,新车就加了喇叭继电器,灯泡继电器,跑了16万多公里后喇叭触点还是很灵的,也是跑农村一路得按十几次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继电器控制才是正道

方向盘触点肯定只是控制喇叭继电器啊,直接接触那不经常打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盘触点肯定只是控制喇叭继电器啊,直接接触那不经常打火了

找个安静的地方,拔开喇叭线,让一人按喇叭,另一人仔细听(或单人串个电流表试这两个触点),有没有继电器的吸合动作就知道。很多低价车省了这继电器,所以容易烧触点,有继电器的话只有20-30MA电流,基本不坏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