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烧录夹小改

楼主(2022-05-01):
  如图,就是把原来中间的弹簧改成外面缠橡皮筋了。对于我,非常实用。
      非常适合烧录ic,我用这个夹子烧录不下500+芯片了,很稳定,就换过一次皮筋。夹的力度刚刚好,芯片不会乱窜,主要是改造成本很低,很省事儿。
当然我这个不适合在板烧录,只适合烧录游离状态的闪存。给大家个参考哈。值得一试

网友A:
头次见这种架子,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次见这种架子,挺实用的

一直有。只是原来中间是个弹簧,超级硬,在线烧录也夹不住,就算夹住好多电路又不支持在线。索性放弃了。改成这样方便平时烧录芯片。

网友B:
撸主专业改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专业改路由?

半吊子吧哈哈

网友C:
我试过这样夹 不好用还不如用IC烧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这样夹 不好用还不如用IC烧录座

改了才好用。像我这样。原来弹簧是不好用

网友:
这个思路很好。

网友:
哈哈,聪明人办聪明事情。

网友:
不错,省得将芯片再焊了。

网友:
烧录这多芯片干私活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夹子用几次就不好用了,试试楼主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试试楼主方法。

网友:
弹力不是什么问题,主要是接触芯片的那个弹片长短不一

网友D:
刚入手一个,把弹簧换成稍软一点的,很好用。

网友E:
我都是上手,两根手指……

网友:
专业维修就是不一样,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这是还是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入手一个,把弹簧换成稍软一点的,很好用。

嗯嗯,如果有合适的弹簧肯定最好了,真心难找,你的是从哪拆的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上手,两根手指……

手指?让我联想起了岛国爱情动作片里面让那些美女欲罢不能的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