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XT 颗粒 闪迪05141 128G 不能自动识别出颗粒

楼主(2022-05-01):
主控SM2258XT
颗粒是sandisk 128G
试了十几个开卡工具 都不能自动识别出颗粒

网友:
主控识别的话,考虑虚焊或者炸颗粒了

网友A(2022-10-24):
工艺是bics4 试试这个
SM2258XT_SNK-BiCS4.zip: https://url57.ctfile.com/f/34191457-699498745-3baddc?p=7916 (访问密码:791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艺是bics4 试试这个
SM2258XT_SNK-BiCS4.zip: https://url57.ctfile.com/f/34191457-699498745-3baddc?p= ...

你好,用你的工具能识别出FLASH但是报17错误,手动选择型号能过但是报generate ch/ce map fail。没有勾CH./CE选项也要报。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能认几个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用你的工具能识别出FLASH但是报17错误,手动选择型号能过但是报generate ch/ce map fail。没有勾CH ...

能认几个CE。

网友(2022-12-04):
引用 网友A:
工艺是bics4 试试这个
SM2258XT_SNK-BiCS4.zip: https://url57.ctfile.com/f/34191457-699498745-3baddc?p= ...

我的是金典 480G的固态硬盘,SM2258XT的主控,闪存是闪迪05141 单颗256G的,用你的工具量产成功,感谢

网友C(2023-03-05):
引用 网友A:
工艺是bics4 试试这个
SM2258XT_SNK-BiCS4.zip: https://url57.ctfile.com/f/34191457-699498745-3baddc?p= ...

试了无数个开卡软件,试了几个小时,终于用你的这个版本成功了。准备跑圈测试。我的颗粒是SANDISK 05141,ID是453C98B3766B,这个ID搜索都搜不到,留下印记,希望能帮助后人。

网友(2023-04-10):
引用 网友C:
试了无数个开卡软件,试了几个小时,终于用你的这个版本成功了。准备跑圈测试。我的颗粒是SANDISK 05141, ...

奇怪,我开卡就不成功,台电SD128GBS550,主控SM2258XT,颗粒SankDisk 05141 64GB CHINA 7212DVCAE0EF,闪存识别码: 453E98B3766B。

网友:
分享是个值得尊敬的好习惯

网友:
谢谢分享,值得尊敬。

网友:
感谢分享,留个印记,以备查看。

网友:
非常感谢,已下载备用。

网友(2024-02-07):
引用 网友A:
工艺是bics4 试试这个
SM2258XT_SNK-BiCS4.zip: https://url57.ctfile.com/f/34191457-699498745-3baddc?p= ...

刚好需要,感谢你

网友:
非常感谢,已下载备用。haha

网友:
两个原因,没有焊接好。二是颗粒坏掉了。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A:
工艺是bics4 试试这个
SM2258XT_SNK-BiCS4.zip: https://url57.ctfile.com/f/34191457-699498745-3baddc?p= ...

楼主好人啊,我开成功了,用了很多都不行,

网友(2024-07-10):
引用 网友A:
工艺是bics4 试试这个
SM2258XT_SNK-BiCS4.zip: https://url57.ctfile.com/f/34191457-699498745-3baddc?p= ...

大佬,找不到设备 怎么办啊

网友(2024-10-14):
引用 网友A:
工艺是bics4 试试这个
SM2258XT_SNK-BiCS4.zip: https://url57.ctfile.com/f/34191457-699498745-3baddc?p= ...

大佬感谢分享,2258xt找一圈试了二三十个都没用用你这个成了

网友:
换新换换,重新量产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