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给扫秒挂钟DIY电池1.5V碱性GP7号并联

楼主(2022-05-01):
家里之前用的一个杂牌扫秒挂钟,特省电,一节杂牌碳性电池能用用一年多,可惜忘记及时更换电池漏液腐蚀了。又买个一个类似的扫秒挂钟,不知道是因为从墙上摔下来几次的缘故还是电池质量不行,隔三五个月就得换电池,烦死了。
这次疫情被封在小区,电池又没电了,用可调电源测试了一下1.5V电流100uA左右,特地请教了专家说这个电流正常,那就只能怀疑以前电池质量不好了。但是家里其它5号电池都用完了,还剩2粒正品GP的7号电池,想办法用上去吧。
杂牌电池是淘宝红包买的,GP7号电池是厂家渠道采购的,正品无疑。

根据论坛精华帖的测试结果,一节碱性5号电池的容量在2000mah左右,一节7号碱性电池的容量在1000mah左右,那就两节7号并联,用点焊机镍带焊接,不伤电池。

先焊负极,45%功率啪啪两下搞定

负极镍带不剪断,用泡沫贴垫高之后缠上,给7号电池增高到5号的长度

再焊正极,同样不剪断,折叠几次垫高

装机,高度正好,弹性十足

钟又复活了,希望这次用两节正品电池并联使用时间能长一点,2000mah放电100uA能用多久呢,计算正确的坛友加10M

补充内容 (2022-8-1 12:17):
更新结果:运行到2022-7-31上午开始出现走时慢几分钟,电池电压1.23V,认定耗尽,桑心

网友A:
你这钟真省电。我那个扫秒的闹钟,一节正品南孚也就用两个月,而另一个跳秒的能用两年。

网友:
看钟的背面空间不少,搞多几节并联,焊两只鳄鱼夹夹上去很方便啊

网友:
这也是个法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钟真省电。我那个扫秒的闹钟,一节正品南孚也就用两个月,而另一个跳秒的能用两年。 ...

我家的先达无级扫描带星期和日历的,一节5号电池用一年,2号的话还要长一些。

网友:
能用833.3333……天,理论上

编辑说明下,扫描,实际就是把一秒一跳,加密,到一秒5跳10跳,看起来就是连续的走时了,所以,理论上可能会费电些。

家里有两个扫秒的,实际使用,确实换电池勤一些。当然,好的优质机芯,也许就不明显了,甚至不费电了。

才注意到,都没人算,10M都嫌少了

网友:
20000h?
20000h?
20000h?

网友:
楼主一顿操作猛如虎,实际使用三个月

网友:
我家的电波钟,五号碱性电池,一年多一换

网友:
据说这种小电流放电的场合碳性电池寿命更长

网友B:
以前我都是一号电池焊上线接进去,一般都用两三年左右,现在一号电池也少了

网友:
用手机电池帮人改过用得是BM44(红米手机电池)两块并联降压到1.5V,用TP4056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钟真省电。我那个扫秒的闹钟,一节正品南孚也就用两个月,而另一个跳秒的能用两年。 ...

扫描的通病,相对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都是一号电池焊上线接进去,一般都用两三年左右,现在一号电池也少了 ...

不难买,现在的天然气灶就是用的一号的电池

网友:
家里用的挂钟一直用的GP碳性电池。

网友:
2000/0.1/24≌8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天

网友C:
怎么一下子出来两个一样的回复呢。删除不了,就改内容吧,833天,大约2年3个月13天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一下子出来两个一样的回复呢。删除不了,就改内容吧,833天,大约2年3个月13天多点。 ...

网页经常卡住,然后就变成两条回复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秒针使用时间可以超过理论值

我觉得还是留着秒针吧,看到它动才放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