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 AB 开卡 一直卡在 RUN Pretest 新手求助

楼主(2022-05-01):
是配置不对吗,还是说开卡工具不对

网友A:
你的RAM只有128M,其他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先修改一下测试一下ram或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AM只有128M,其他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先修改一下测试一下ram或dram

改成128 还是卡在这里

网友:
拆下闪存清空后才可以

网友:
设置好RAM,找个能测试过RAM的版本,你就能开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