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黑匣子,不,是电源盒

楼主(2022-05-01):
为什么说是黑匣子,因为它的确是黑的,拆开之前忽视了上面的文字,以为是个锂电池组,拆开一看,有点失望,这么高大上的防水盒子,防水插头,里面就这玩意儿?

防水的3.5mm  DC插头、插座:

电源盒标签:

拆下4个螺丝:

上盖:

带防水胶圈的下盖及内脏:

电路板背面:

变压器型号:

整流桥:

唯一的芯片:L7806

网友:
挺好的啊,这种比较耐用

网友:
线性电源,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再加一个78××稳压

网友:
还是个变压器的

网友:
好精致,而且是防水的。

网友:
不错,稳定可靠

网友:
耐用,看题目吓一跳,还以为你拆了DONGHANG的

网友:
不错的电源,做工规矩,寿命超长

网友:
把螺丝用电焊机焊个十字架玩

网友:
有密封圈有一定的防水能力

网友:
6V工频变压器电压,做工和用料看着还可以。

网友A:
第一次见7806

网友:
可以给收音机等早期电子产品用,比复读机没稳压电源好点。

网友:
AC-DC电源模块,标题有点高大上了。这种线型变压器电源皮实耐用

网友:
路过开个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7806

还有7808,7809,7812。7818。

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好像还有一个79系列。7905,7908。

网友:
不错,还带7806的三端稳压,当个LM8361数字钟的电源,用30年没问题。

网友:
6v的,输出稳定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