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903拆一半

楼主(2022-05-01):
废品站收的,左边按键掉了,试了一下正常使用,拆了一半打扫一下,螺丝太多不想继续拆了

网友:
鼠标都有人当废品卖

网友:
真复杂,居然用到了单片机

网友:
鼠标不错,用料扎实

网友:
把买鼠标的钱拿去买个电起子就可以愉快地拆了。

网友:
不知道多少钱收的,芯片现在也值点钱呢

网友:
万能的stm32, 何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网友:
螺丝太多,不想拆了

网友A:
这个鼠标的螺丝不是一般的多,现在回贴的就是G903,就是原厂的微动用不了一年就会双击,断击,真是郁闷,罗技现在也是渣质量!!!我这个鼠标现在用的是第三个了,更换过两次,每次不超8个月,左键就出问题。(我不打任何游戏!)现在这个又开始双击了,我都不好意思找JD换了,不行自己换微动吧。

网友:
结构好复杂

网友:
原来用料多的鼠标也不长寿。

网友:
鼠标螺丝太多,微动用不了多久,换起来真是麻烦。

网友:
那是因为你拆到一个最复杂的,,,,,,,,罗技G7以下的都好拆,,你这个是在结构上分层的至少一把螺丝刀就能拆只是麻烦些,,有些罗技鼠标是在电路板上分层,你还有用络铁焊开才能换微动那才叫麻烦,修鼠标的重点已经不是换微动的那一下而是拆解过程要做的无损很难,罗技会留下很多坑

网友:
这个挂闲余还能卖个100左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鼠标的螺丝不是一般的多,现在回贴的就是G903,就是原厂的微动用不了一年就会双击,断击,真是郁闷,罗 ...

以前的罗技高端和低端做的都不错,现在罗技的低端货很多也没用光栅滚轮了,感觉略坑,至于微动嘛,几乎属于买来必换的东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罗技高端和低端做的都不错,现在罗技的低端货很多也没用光栅滚轮了,感觉略坑,至于微动嘛,几乎属 ...

很久很久以前,罗技还行,九几年吧,那时的微动基本没啥问题,记得那时挖雷也挺费鼠标的,但是微动坚持个两三年是没问题的,那时还是普通的机械鼠标,带球的;现在不玩游戏了,903也差不多是罗技的顶级了吧,微动就是一坨sh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罗技还行,九几年吧,那时的微动基本没啥问题,记得那时挖雷也挺费鼠标的,但是微动坚持个 ...

微动是个小问题,在网店上换一个就是,想要什么都可以

网友:
这是一个比较贵的鼠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