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简单开个台速120 NGFF SM2259XT+NW973

楼主(2022-05-01):
直接上图
ID 89 D3 1C 32 C6 00

网友A:
这个需要转接卡吗?

网友B:
N28是不是和N18一样垃圾?

网友C:
NW973的标是假的,ID 89开头是英特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转接卡吗?

1.NGFF无芯片直通转SATA
2.ASM235CM  USB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N28是不是和N18一样垃圾?

没有跑全盘速度,估计好不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NW973的标是假的,ID 89开头是英特尔的

多谢大佬解析,难怪找不到NW973的资料

网友(2022-06-05):
你的设定有点错误,那个sata跟m.2会在速度上有差异,跟温度上有差,也就是参数最後面的88,66
我会再改一下,我碰过过热降速,温度也影响到稳定、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