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检查官GT58甲醛检测仪

楼主(2022-05-01):
拆一个甲醛检测仪,本论坛优惠淘推荐买的

电池漏液了

还好电路板没有问题

没有螺丝,全部卡扣

2个芯片没有型号

6脚芯片不知道型号

从来就没有检测出有问题报警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叫智商检测

网友:
这种库存的甲醛检测仪就不要买了,白花钱,这种传感器,就算放着不用,时间到了,也会失效,以我个人意见来看,你这是花钱替别人清理不要的垃圾

网友:
电池漏液挺严重的。

网友A:
可以测甲醛,但不是专门测甲醛的,是检测的物质中,包括甲醛这一项,检测到的结果是一个总的数值,不能单独知道其中有多少是甲醛,是通过一个算法来大致猜测甲醛含量,所以甲醛检测结果仅供参考。

传感器是使用的TVOC传感器,什么是TVOC可以通过此链接了解https://baike.baidu.com/item/TVOC
测甲醛的话是有专门的甲醛传感器的,甲醛检测传感器价格高,寿命较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甲醛,但不是专门测甲醛的,是检测的物质中,包括甲醛这一项,检测到的结果是一个总的数值,不能单独 ...

甲醛测定仪,旁边酒精喷一下,马上爆表,还不如那种试剂测的参考价值大

网友B:
8图说6脚芯片不知道型号,看你板子半天也没看到有6脚芯片。

网友:
难道最近又开始弄甲醛仪了,貌似我还有

网友:
家里买了两个这个
后来发现没用
原理就是测挥发气体
然后估算甲醛
拿酒精喷一下立马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图说6脚芯片不知道型号,看你板子半天也没看到有6脚芯片。

说错了,是14脚与16脚芯片都没有字

网友C:
早期这类产品还老实的用专门的甲醛传感器,成本一百到几百, 后来就干脆直接上TVOC传感器了成本几块到几十块, 妥妥的把一个仪器做成了玩具.

网友:
买过一个类似的。当时不懂,被忽悠了

网友D:
有个一模一样的,

电池漏液?

哈哈,经过几次试用,这个确实比较耗电,所以,容易漏液,因为电容易耗完,然后就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一模一样的,

电池漏液?

这东西不知为什么很费电,建议用的时候,临时接一个14500锂电池,耐用一点,用后记着关机或取下电池

网友E:
酒精靠近就爆表, 有油漆味的房间反而没动静

网友:
同款  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这类产品还老实的用专门的甲醛传感器,成本一百到几百, 后来就干脆直接上TVOC传感器了成本几块到几十块, ...

原来是这样,我这个好像是9.9元买的,当时新房子刚刚装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酒精靠近就爆表, 有油漆味的房间反而没动静

可能真的甲醛超标了它也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