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2节5号电池剃须刀改14500锂电池

楼主(2022-05-01):
不打算买5号电池,准备用14500锂电池,串个二极管后的电压

开机时候二极管的压降0.85V

工作时候电池电压3.4v,没有充满,就算充满4.2v-0.85=3.35v

空载电池电压

就串一个二极管

好了,终于不要买5号电池了

网友:
和我同款,不折腾不坏系列

网友A:
你用两节镍氢不就好了嘛,续航长一倍

网友:
不需要接二极管,我有个飞利浦改锂电用了N年了

网友B:
根本不用串个二极管,直接短接一个电池仓就行了

网友:
我弄俩镍氢电池

网友:
我也俩镍氢,不贵

网友:
锂电池串二极管降压给剃须刀供电,简单直接实用。我用的3.2V铁锂电池。

网友:
2个五号电池能用半年

网友C:
没有必要加二极管,高这点电压没有问题。最好的方案是磷酸铁锂加占位筒。

网友:
好奇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可以降0.85v , 我有的降不到这个点。

网友:
干电池新的电压达到1.75V,两节1.75X2=3.5V 直接用锂电没问题。

网友:
转的有点快

网友:
买买买  先买个剃须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两节镍氢不就好了嘛,续航长一倍

没有好的镍氢电池,14500电池有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用串个二极管,直接短接一个电池仓就行了

加一个二极管跟接近原机电压,电机转动不会超速

楼主:
一节14500电池能用n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加二极管,高这点电压没有问题。最好的方案是磷酸铁锂加占位筒。 ...

我不否认你的方案,对我来说14500电池是最好的方案,我没有3.2v的充电器,4.2v充电器有好多,14500电池也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否认你的方案,对我来说14500电池是最好的方案,我没有3.2v的充电器,4.2v充电器有好多,14500电池也 ...

我猜其实你主要是还是玩,闲的,

网友:
3.2V铁锂电池直接用,只要短路一个电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