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请教尼康D7000想配个定焦35还是50?

楼主(2022-05-01):
请教半幅机尼康D7000想配个定焦35还是50?

网友:
拍人的话35定

网友:
从需求选择镜头焦距
半幅机,50就算远焦

网友:
从实际经验来讲半副配35和50都很尴尬。
半副上35等效全副50mm 但半副传感器小了一圈,虚化效果上会比全副差很多,特别是拍人像,基本没法用。

半副上50等效全副85mm,这个虚化效果要好不少,但只能说和全副配50接近,拍拍人像还可以的,焦距长了,室内又会施展不开。

网友:
定焦35还是要的。

网友:
我是佳能的,以前是半幅机,分别买了35和50定,是先买50定的,听说50定是标配,结果,室外用用还不错,室内拍人像,基本都是半身或者大头照了,所以,后来买了35定,结果越用越喜欢,室内室外通吃!
现在又买了全幅机,就把50定给全幅机用了。

网友(2023-01-28):
我两个镜头都买了,毕竟50MM 1.8D便宜

网友:
残幅机配定焦建议50mmF1.8和28mmF2.8这两个,35mm的焦段比较尴尬,50mm等效75mm可以拍特写或人像,28mm等效42mm就相当于残幅上的标准镜头

楼主(2024-05-16):
D7000卖了,换了一个D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