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COLORFUL固态硬盘,是320g的颗粒吗?

楼主(2022-05-01):
固态硬盘电脑不认识了,拆开看看
就一块储存芯片

是320g芯片吗?
SM2258XT主控
反面还留有2个位置

网友A:
没有这个规格的颗粒,应该是512屏蔽的吧

网友:
自行开卡就行了,不过也管不了多久,然后继续掉盘不识别,看论坛大佬说,慧荣主控,闪存里头,不同位置有好几个固件备份,这直接掉盘了,颗粒也差不多了,你要是不想折腾的话,求赠送,我拿来折腾,数据无所谓

网友B:
这种颗粒都是边角料自己打标的像镁光又不是镁光,跟原厂的差远了

网友:
像美光又不是美光

楼主:
网上买的电脑主机,里面配的固态硬盘

网友C:
这个是intel的3d制程mlc颗粒,可以转换成tlc模式使用,tlc模式下容量提升1/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intel的3d制程mlc颗粒,可以转换成tlc模式使用,tlc模式下容量提升1/3

我也觉得是INTEL,但是INTEL就是不承认是自己的。估计的确是INTEL的次品,然后不打标,七彩虹再打INTEL的标吧。

网友:
凄惨红还是不要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规格的颗粒,应该是512屏蔽的吧

网上查了下,这个颗粒是384g的,

网友:
最郁闷的是东西没坏,却过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电脑主机,里面配的固态硬盘

这固态硬盘你还要吗? 你不要的话,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固态硬盘你还要吗? 你不要的话,求赠送

机子不是我的。别人的

网友:
这种颗粒都是边角料

网友(2022-06-01):
引用 网友B:
这种颗粒都是边角料自己打标的像镁光又不是镁光,跟原厂的差远了

边角料算好的吧

这个搞不好都是回收颗粒

网友:
L06B模式256GB
B0KB模式384GB
58XT软件开卡颗粒可以选择L06B_B0KB

网友:
Intel 256g MLC  制程 L06B  可开B0BK,容量增加1/3,  可以算是 白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