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科 NR205+ 拆机,找到TTL和JTAG。

楼主(2022-05-01):
找到N年前朋友给了我一个netcore NR205+,号称很强大,可以带很多用户。我记得那时带10台电脑,不过经常死机,需要重启,后来就换下了。SOC:88E6208 , ARM9E 150MHz。单片网关路由器5个100M网口( 1WAN,4LAN)。记得不少企业路由器也用过这个芯片。
芯片是四方扁平式封装,引脚露在外面,可以接线,可惜引脚接线间距很小,很难搞。
NR205+电路板:

这个路由器内存太小,性能发挥不出。

88E6218芯片:

芯片引脚说明:

53脚接TTL串口输出:

============================================
  Produced by Netcore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China)
  Please visit www.netcoretec.com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nd support

  Boot loader version 1.22
  Copyright(C) 2001-2010 by Netcore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FLASH area check:
    Checking Application 1 Area... <NR205+>

  if you want to update program with XMODEM,press X...

  Loading <NR205+> program...
  Begin uncompress program....
  this will take some time,please wait...
  uncompress OK!

Loading Run Parameters...
create socket  success
setsocket socket  success
bind socket success

=======================================

旁边还有JTAG接口,就是引脚太细,不好接,如果能接出来的话,用JTAG连上试试,可以当开发板玩。

网友:
这引脚 已经算好焊的了,当年焊MLF封装的M128的时候才是噩梦

网友A:
285P、285G都淘汰下来了,现在用286GE
还屯了十多个AU小方盒用打算用来改285P的
另外还有几个NW788和网件JNR3210、JNR3000都是备着准备改285G的,现在都吃灰中

网友:
这玩意当年应该有人拿来当linux开发板用

网友:
有个88E6218LGO不带后缀1的,磊科NR2005,用太长时间,最近刚换下来。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pinout,改天试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5P、285G都淘汰下来了,现在用286GE
还屯了十多个AU小方盒用打算用来改285P的
另外还有几个NW788和网件JN ...

磊科没落了,286GE也已断更,不支持IPV6

网友(2022-08-12):
十年前的神机,现在竟然还有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