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劳动节劳动一下,凭运气修复一个“米兔定位电话”

楼主(2022-05-01):
一个进水后不能开机,并且放置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米兔定位电话”。
打开外盖,电源键在里头,长按短按都没反应。

再往里拆,外放喇叭和天线在壳子上,通过弹片和主板连接。

测量电池接口处没有电压,应该是电压过低,保护板保护了,把电池翘出来。

跳过保护板直接给电池充电。

还行,有充电电流。

趁电池在充电的时间,把主板拆出来作进一步测试。

在VBAT处焊出一条小尾巴,打算夹电试试。

可调电源夹好,黑线夹的是背面的屏蔽罩。

夹电漏电,一百多毫安。

断电测量电池接口的二极值只有49.5毫伏,怕是什么地方有短路了。

测量板子每一个能看见的贴片电容,发现这个电容的正极对地是接近短路的,只有约1欧的阻值。把它拆下,再测量焊盘处,仍然短路,我就知道没这么容易捡漏的。

那只好翻到主板背面,剪开屏蔽罩继续找电容,又找到2个是短路的,其中一个连着一条走线走进了中间最大的那个芯片底下,我菊花一紧!莫非是CPU坏了?

拆下来重装一下试试再说。

没有封胶还是比较容易拆的,用最小风,280度(我的风枪是咸鱼买的伊拉克成色852D直风枪,不知道准不准,请勿参考),很容易就拆下来了,联发科的MT2503,百度了一下说是CPU,没想到以我的半吊子技术也算是干了一回拆装手机CPU的活。

还好,这个焊盘还不算太小,我觉得我应该能行。

找出祖传的万用植锡网。

搬出显微镜,开干!

结果手说:不!你不行!把CPU植好锡装上主板后,漏电流是没有了,但还是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跳了一下十几毫安就回零不动了。

万用表打了一遍主板上各个测试点的反向二极值,居然有好几个是OL!怀疑是不是我植的锡点大小不均造成的。于是再次拆下CPU。

我挑了一小坨锡膏,边捏边用纸巾把它吸干一些,干到能搓成小泥丸的样子,再刮到钢网上,这回好象大小比较均匀了。

这回必须慎之又慎,我连焊油都不敢随便乱挤了,小心翼翼地涂了薄薄的一层,以免焊油沸腾把CPU顶歪了。在大气都不敢喘地重复操作了一次后,又把CPU吹回到主板上。

这时电池也已经充好电了,草草拼了一下,能开机了,成功修复。

网友:
万用表好高级

网友A:
我也看到万用表了,DT980吧。
不过现在都没2G信号了,这东西没用了。支持4G信号就好了。

网友B:
充电的那个电源好传统的。

网友:
lz工具真全

网友C:
越来越牛B。。。鸟

楼主:
这表是我“最高精度”的一块表了,四位半的,九几年的时候我妈从单位顺回来的,听我妈说顺回来之前它每年都要送到计量部门检验一次,如果误差超过标准还要校准的。到我手上以后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检验校准过了,也不知道准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到万用表了,DT980吧。
不过现在都没2G信号了,这东西没用了。支持4G信号就好了。 ...

,的确是DT980,这表还能测信号?我还真没了解过,我只知道它比较牛的地方就是真有效值,不过这表不知道是不是屏幕的斑马条老化,显示不太清楚,有些笔画比较淡,再加上没有背光,看起来有些费劲,淘宝上也没找到合适的斑马条可以换,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的那个电源好传统的。

这电源是ATX电源外壳,加一个低音炮的变压器,再加一个LM317做的,功率太小,有了睿登之后就很少用它了。

楼主:
工具越买越多,银子投入越来越多,就是没有产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来越牛B。。。鸟

运气好,赌对了,再有更深一层的问题我就投降了。

网友:
凭运气也需要实力的

网友:
运气爆表,成功修复,买了阿毛的植锡网一直都没机会试试

网友:
直流电源还是数控的,风枪,体式镜,钢网,楼主装备不错,技术

网友D:
看楼主这套装备行头,就知道楼主的技术够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这套装备行头,就知道楼主的技术够牛B。

技术不行才需要装备来凑。

网友:
胆子搞大了,干CPU了,恭喜又上一层楼!

网友:
修这么个小东西,楼主把家当都用上了

网友:
我是说这个米兔电话没什么用了,现在2G信号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