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特斯拉的生化模式:噱头?真香?

楼主(2022-05-01):
特斯拉的空调滤清器都是HEPA,而且炒鸡大!如上图,左旧右新,待更换;

可以阻挡空气中直径0.3μm以上的微粒、达到99.97%的过滤效果,相当于新风系统或者一个大型的N95口罩;

特斯拉“生化模式”,即外循环+风扇最大速度运转,在车厢内形成正压,防止外部空气从门窗缝隙进入。

据我所知,特斯拉因为半框车门,以及大大咧咧的做工,密封性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方法似乎在做某种弥补。

那对于我们一般车,是否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也采取这种策略?

这里存在一个矛盾:

比如下雨天,其他车辆会在你四周扬起极为严重的水雾,极脏;

我通常都是迅速切换到内循环的,因为我们的滤芯可不是hepa;然后根据伯努利方程,车外空气流速高,所以车内气压是高于车外的,脏东西也不容易从密封胶条、玻璃毡条等缝隙进来。

我们当然可以开外循环+大风量,以求更可靠的车内正压。而且理论上,车开起来后,外循环进气口所在的U型槽也是正压,水雾大部分是被弹开的:

但既然要进气,必然有漏网之鱼被吸进来。我直觉,水雾应该比雾霾更脏。下雨天我甚至都不愿意在马路边骑车或者行走 。

所以权衡之下,我采取内循环。此外,路面有水,或者扬尘路段,记得第一时间锁定升窗键,以防同车乘客做出傻 B行为。(家人可以嘱咐,外人难办)

伯努利只局限于极小的缝隙,车窗开了哪怕一条缝,紊流一旦形成,就不是简单的正负压能够约束的了。

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特斯拉,你是否愿意开启生化模式?

毕竟hepa也还有0.03%无法过滤。也许进来的东西,远比通过其他缝隙加进来的要多?

网友A:
说的比唱的好听.一个电车小短腿,特殊点的情况可能还跑不出毒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比唱的好听.一个电车小短腿,特殊点的情况可能还跑不出毒圈.

不至于吧,基本500km里起了,堵车?油车才焦虑。电车堵的时候很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基本500km里起了,堵车?油车才焦虑。电车堵的时候很省的。

电车跑500KM充电再快也比不上油车加油啊,现在电车最大的焦虑不是充电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车跑500KM充电再快也比不上油车加油啊,现在电车最大的焦虑不是充电嘛

我感觉吧,就是开油车的怕开电车的没电,我开的是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车跑500KM充电再快也比不上油车加油啊,现在电车最大的焦虑不是充电嘛

请在3#的语境中理解我4#回帖

网友:
等我买辆特斯拉试试

网友C:
外面空气都生化污染了,指望那空调滤能过滤生化污染空气?多天真的想法,

没有内部呼吸装置的产生正压都需要吸入大量外部空气,没有生化过滤系统的空调吸入外部生化污染的空气都是百搭,

噱头而已

等于外面有臭气,开启生化模式,更加大量的臭气抽进车内,产生正压,避免车门车缝臭气进入,

所谓的评测视频都只不过是类似pm2.5之流的悬浮物污染,跟生化两回事,例如一氧化碳,能过滤吗?沼气能过滤吗?更不要说真正的生化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空气都生化污染了,指望那空调滤能过滤生化污染空气?多天真的想法,

没有内部呼吸装置的产生正压都需 ...

老婆饼里没老婆,这个我们知道的。

之所以起名生化模式,据说是因为加州大火时,浓烟路段其他车不敢过,唯特斯拉耳。

没人指望它过滤新冠病毒。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量变-质变的问题,否则口罩也过滤不了,何必戴?

而我楼贴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是过滤物直径,而是通过外循环漏进来的,相比于各种缝隙漏进来的,谁严重?

车开起来,车厢本身是正压的。所以外部环境恶劣时,我选择内循环。

但是外循环可以极大增强车厢正压。从而确保外界杂质不会进来(比如装配、设计、胶条老化等等导致);假设空调滤芯能够100%过滤,那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外循环。

网友D:
车内自带压缩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内自带压缩空气。

是啥意思 ?带个氧气罐或者液化气罐 ,然后拧开阀门?

网友:
原创创新值得支持

网友:
除非完全密封.否则解决不了.

网友:
带氧气罐,加呼吸面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