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里人多请教一个元件湿度传感器上的

楼主(2022-05-02):
   最近天气潮湿买了个旧的除湿机,川岛858湿度传感器坏了,以为好修去淘宝一看一百多没敢问,拆下来看了下有个芯片好像是HEF40106,估计可能湿敏元件坏了,拆了白色外壳在淘宝找了半天没找到,长的有点像手机卡由于没耐心,没有仔细测,只测了下电压1.6V左右,接口电压又是5V,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TB找卖川岛除湿机湿度传感器的店家问问,应该有代替的产品。

楼主:
问了一家不太愿回答,而且贵,试过几个湿度传感器都不行,一个电子钟上的,一个号称全川岛都能用的,可能机子过了太久配件更新了,想着修一修看看

网友A:
只有两脚,可能就是个湿敏电阻,再细拆下
这些不知可不可以替代: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287193319921

HEF40106BT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11f87882seF2qp&id=22495291508&ns=1&abbucket=6#detail

网友B:
湿度传感器分电阻式的和电容式的,两者原理不一样,肯定不能通用。
要是里面有个HEF40106,多半是电容式的,应该能找到替换的总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湿度传感器分电阻式的和电容式的,两者原理不一样,肯定不能通用。
要是里面有个HEF40106,多半是电容式的 ...

有道理,我前面是焊了个电阻式的不行,但是对这个一窍不通修起来太困难了,产品型号S302H5F其实有生产,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脚,可能就是个湿敏电阻,再细拆下
这些不知可不可以替代: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 ...

拆不了,它是二张回形框粘着中间一张膜,板子型号S302H5F

网友:
没有见过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