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电锤Dczc22换了电机和轴承之后按开关没反应只会led一闪一闪

楼主(2022-05-02):
原来电锤好好的,我自己换了电机后轴承之后按开关没反应只会led一闪一闪,是什么东西坏了吗

网友:
多半是 电机定子没装到位 卡住了转子 或者顶住了转子,
或者卡断了开关到驱动上的某根细线。

网友:
断开电机和变速箱的连接,看看电机转不转,再排查故障

网友:
用手拧一下能不能转动,先判断是机械卡死还是电路故障

网友A:
应该是定子没安装到位,换轴承是敲进去的吗?是否敲过了

网友B:
原来电锤好好的

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换轴承啊。

应该原来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电锤好好的

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换轴承啊。

原来是能转,我拆开看后轴承坏了才能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定子没安装到位,换轴承是敲进去的吗?是否敲过了

换定子轴承是敲进去的

网友:
多半是卡住了 ,
切换到平钻档位 插入钻头 用管钳轻微用力转转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装好了就是定子没装到位才导致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