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上次的擎泰sk6221板子,又做了一个32g的盘

楼主(2022-05-02):
上次剩下一个板子,双贴了intel的hcnd16g,焊接过程略过,速度还不错,就是发热有点大,换了一个金属壳

量产

跑圈

网友A:
不错,HCND1的最好归宿

网友B:
cnd1上6221不错的,不过这板子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HCND1的最好归宿

是呀,这个容量和速度都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d1上6221不错的,不过这板子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了

还能买得到,20一块也能接受,903价格也差不多的

楼主:
看着还可以,还做了一个3267的,速度只有60+,而且只能单贴

网友C:
几年前在论坛用M币换了4块SK6221板子,用HCND1做了两个U盘,剩两块板子收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着还可以,还做了一个3267的,速度只有60+,而且只能单贴

超频一下,能上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频一下,能上80

intel 02T超频2F也才50写入,30就开卡格式化报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着还可以,还做了一个3267的,速度只有60+,而且只能单贴

做过3260双贴比3267强些,读写110/80,也够拉的

网友E:
SK6221假的吧  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3260双贴比3267强些,读写110/80,也够拉的

刚刚超了一下,发现写入确实提升明显

楼主:
超了一下,发现读写提升明显,直接跑满3267的写入上限了,读取100,写入90+,基本不发热,这个颗粒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在论坛用M币换了4块SK6221板子,用HCND1做了两个U盘,剩两块板子收藏。 ...

写保护板已经找不到了,好好珍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频一下,能上80

刚刚超了一下,提升明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SK6221假的吧  这么快

应该不是假的吧?哈哈哈哈,可能是颗粒比较好

网友F:
我那个6221也是JCND1 不懂为什么 用一段时间会自动丢数据 扩容又能过重新开卡也没有新增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个6221也是JCND1 不懂为什么 用一段时间会自动丢数据 扩容又能过重新开卡也没有新增坏块
...

换个量产工具试试呢?我这个用的是20140516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超了一下,发现写入确实提升明显

19改成1E了,颗粒跑圈热量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