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AIC上汽集团出国旅行充电器电容鼓包拆解!

楼主(2022-05-02):
以前在4S店上班,送客户的出国旅行充电器
电容鼓包,拆解!

网友A:
修好后,还能全球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还能全球通用。

没啥用,又不出国

网友:
温度高热死了

网友:
一个在手,插遍全球!

网友:
用的普通电解,貌似我还备有这类电解,看来质量不行啊,主要是便宜买的

网友:
这种紧凑型的东东,散热不好是通病,如果热量过大,元件不过硬很容易被热死。

网友:
打一两个孔,散热对流。寿命又长一点。

网友:
上汽集团,哈哈哈

网友:
质量有点差,我有一个公牛的还不错,可以组合用,用了5-6年了

网友:
材质做工都不咋样嘛

网友:
基本安全性没啥问题。。。高低压隔离很到位,变压器看着山寨了点
这个按理说转换器不带充电也没事,带了可是怕这种产品国外坏了就更麻烦了。。。

要我选礼品,会避免这类有安全风险的。。。
在这个位置塞个100Mbps的伸缩网线,或者只能充电的USB延长线(因为酒店的电源口,离床头比较远)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高导致,2个都鼓包了

楼主:
厂家配赠的,做工由他们决定,反正不要钱,也用不上

网友:
做工看着有些山寨。

网友:
国企控制成本真的拿捏得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