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拆个铭伟电源 怎么是上海的?

楼主(2022-05-02):
手头上有两个这玩意儿其中的一个里面有异响打开看看…接线端子螺丝掉进去了,我说怎么少了一个螺丝呢…亲戚在外面干活的时候给我收集的知道我喜欢玩这玩意儿就拿来给我玩…话说12v10-33A的在我手里几乎都没啥用…

网友A:
问一问,红圈的线是接到那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问,红圈的线是接到那里的?

风扇啊!

网友A:
我蠢啊,近视+散光,还好提出问题,

谢谢。

网友B:
因为这个不是正宗明纬,这个只是公司名称,每个市都可以注册一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67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蠢啊,近视+散光,还好提出问题,

谢谢。

可能没看清,不懂就问,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不是正宗明纬,这个只是公司名称,每个市都可以注册一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677- ...

卧槽居然跟大个核桃差不多…

网友C:
这个还好啊,不算假货,这个是铭伟不是明纬,图中也没有看到明纬或者类似明纬的那个字母标记

网友D:
做看而局应该差不多,用料可能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看而局应该差不多,用料可能差点

emi电路应该还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好啊,不算假货,这个是铭伟不是明纬,图中也没有看到明纬或者类似明纬的那个字母标记  ...

在我手头上的电源里应该是不错的了…

网友:
这个还算可以的,有的电源差不多就一个光板,没焊几个元件。

网友:
借明纬骗销量的品牌不少。还有好多跟明纬不字不差的呢。得学会识别真假明纬呢。看到这个品牌还真得当心点。不过,不是重要场合,这个也算可以。

网友:
此铭伟非彼明纬,但质量看着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