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DT541 光猫天线 馈线分别是哪根?

楼主(2022-05-02):
1. 电路板上图,白线是光纤,黑色是两根 WIFI 线,请问哪一根是天线?哪一根是馈线?
2. 手机和 WIFI 通讯,WIFI 天线下行数据,WIFI 馈线上行数据,是这样的么?
3. 一个环境里面有10个光猫 ,100台手机连接光猫的 WIFI 上网,主要用途是用手机上传文件,如何做到信号干扰最小?我现在的想法是把 WIFI 的天线信号减弱,馈线接受信号增强,可以实现么?
4.  可以+我的薇,actaman,付费咨询。

网友:
1. 电路板上图,白线是光纤,黑色是两根 WIFI 线,请问哪一根是天线?哪一根是馈线?

(回答:白色是光纤没错。黑色的两根都是wifi的馈线,焊接到PCB天线上,天线是用双面胶贴在外壳内侧的那个长条绿色电路板。mimo 2x2,2TX 2RX,所以是两个天线,通常一个水平极化,一个垂直极化。)

2. 手机和 WIFI 通讯,WIFI 天线下行数据,WIFI 馈线上行数据,是这样的么?

(回答:不支持4g5g之类的公共蜂窝移动网络,没有手机芯片。手机用内置WiFi连接该设备,wifi上下行信号是同时在一条馈线与天线里传输的,wifi的天线和馈线是连接在一起的天馈系统,不是天线下行,馈线上行,而是同时上下行。是TDD方式,就是时分双工。)

3. 一个环境里面有10个光猫 ,100台手机连接光猫的 WIFI 上网,主要用途是用手机上传文件,如何做到信号干扰最小?我现在的想法是把 WIFI 的天线信号减弱,馈线接受信号增强,可以实现么?

(回答:请问这个环境有多大面积?是狭长的还是方的?有无墙壁等具有一定屏蔽效应的物体分隔?如果有的话,还比较好办。如果没有,方法有很多,要因地制宜:狭长环境信道可按照1、6、11、3、8、13、5、10、2、9 依次排列安装,越往后面的,例如第九、十个设备可以测试一下,哪个信道干扰小就用哪个。并且调小功率,具体调小到多少要根据实验来确定,保证干扰最小,又不影响连接速度,典型经验值大致为15db左右,场地大小不同数值也不同。如设备支持,还需要提高STA手机终端的接入信号阈值,建议-70至-80db,让过低的关联不进来,能有效提高系统吞吐率。或者使用DFC动态频率控制,如果支持的话。天馈线是一体的,无法实现天线减弱,馈线增强。如果还是干扰较大,最好的办法是增加5ghz的AP或路由器,不仅大大增加可用频段,还能提高带宽速率容量,是效果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有很多方法,篇幅所限无法详述,可以私信交流。)

网友A:
1、看你图片,外置鞭状天线都取消了,改成PCB天线了?这两根都是天线的馈线,个人愚见,没有天线和馈线区分的说法。
2、貌似这个型号的天线不区分发射和接收。
3、这个环境如果有10个热点都能接收到的话,电磁环境会很混乱的。DT541貌似不支持5G频段,一共才13个2.4G的信道,几乎每个信道都有信号,会有干扰的。距离越近的信道要错开,1-13间隔越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你图片,外置鞭状天线都取消了,改成PCB天线了?这两根都是天线的馈线,个人愚见,没有天线和馈线区分 ...

感谢回复!
那有可以实现一个环境内,10 个热点带 100 台终端的方案么?
方便的话 ,可以加一下 V,后期付费咨询
3Q

网友:
建议使用AC+AP的无线组网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路板上图,白线是光纤,黑色是两根 WIFI 线,请问哪一根是天线?哪一根是馈线?

(回答:白色是光纤 ...

非常感谢,已设置最佳答案。

环境是方的,已采买200 目紫铜网,准备做屏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