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华硕27寸显示器白屏故障

楼主(2022-05-02):
一台华硕27寸显示器,通电没有图像,只是白屏,万能的BD搜索了一下,说是屏幕电路供电的问题。首先测量电源板,各组输出电压正常,翻开逻辑板上面覆盖的黑色胶纸,测量供电稳压集成输入电压只有零点几伏,往前检查,发现红圈里面的3Ω保险电阻断路,重新用细铜丝短接,通电开机,绚丽的图像再一次重现在眼前!
电源板和信号处理

电源板不好拆,只能看背影

信号处理

液晶逻辑板,上面红圈的保险电阻断路了,用细铜线短接,27寸奇美液晶屏

修复完毕,把胶纸重新覆盖

装上电源和信号背板

装上前、后盖

装上底座、信号线

通电,显示华硕

绚丽的图像这次显现!

网友A:
D2550搭配2G内存用win7,感觉怎么样?

网友:
一段细铜线让显示器焕发了青春

网友B:
电阻是过流干坏的吗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用铜丝代替保险还是有点儿不太安全,适合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550搭配2G内存用win7,感觉怎么样?

只是测试显示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过流干坏的吗

有可能是的

网友:
白屏竟然是逻辑板上的保险断了 第一反应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我这么弄过一个充电器,后来更换了保险丝。

网友:
喜提几年使用时间

网友:
高手,我的话估计要换板了

网友:
这么小的保险怎么查出来的啊

网友:
恭喜成功修复

网友:
光换个保险也不可靠啊!烧保险的原因没找到?

网友:
没测一下电流吗?

网友:
应该换个电阻

网友:
有空还是换一个保险电阻,不然下次坏了就真的坏了。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D2550搭配2G内存用win7,感觉怎么样?

必须用精简版,不然会卡

网友:
我也有一台华硕显示器是其他厂家代工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