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o快充充电头改9v输出

楼主(2022-05-02):
因为前几天路由器ups的9v电源烧了,手头正好有一个不用了完好的vivo手机充电头,充电头的型号是vivo bkt11q ,输出是5V 2A或9V 2A,充电头已经被我拆开了,附照片,求助怎么改输出DC 9V

楼主:
vivo充电头的高清图片,芯片丝印拍不清楚

网友:
有9v的诱骗线吧

网友:
诱骗啊,字数

网友:
诱骗啊,字数+1

楼主:
因为疫情原因,现在快递不到,出不去,

网友A:
不用改!你告诉他,我要9v,我要9v,他就9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你告诉他,我要9v,我要9v,他就9v了

网友B:
买个诱骗小板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诱骗小板改一下就行了

疫情原因,不能出门,不能收快递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610
这个页面看看

网友C:
网站内搜索诱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站内搜索诱骗器

手头没那些东西,电子元件,我找找看吧

网友D:
直接用试试,大部分是可以用的。不行的话就手动诱骗电路搞一个好了,一个LED,一个电阻一个普通二极管搞定,或者两个红色LED加一个电阻也行

网友:
诱骗器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可能存在2个问题,1是空载条件能否输出9V(例如MTK PEP协议需要持续带载0.35A以上),2是启动后到握手完成之前会输出5V
想一步到位的,是改造次级的协议IC,拆掉协议IC并根据输出电压的逻辑改造电路,可能是改造分压电阻,也可能需要更换协议IC成431电压基准,再设定输出电压为9V
因为看不清次级的芯片,需要特写相关芯片,确认型号后再改造

网友:
最省事是将次级的协议芯片全拆掉,直接用TL431取样控制光耦。

网友:
vivo的不是qc,pd之类的,它自家的协议,无法诱骗,放弃吧,买诱骗器都能买个pd头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试试,大部分是可以用的。不行的话就手动诱骗电路搞一个好了,一个LED,一个电阻一个普通二极管搞定 ...

懒得搞了,在别的地方重新找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