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日记-远方变频电源DPS1005故障修复记

楼主(2022-05-02):
记录工作,记录生活,我是彩虹
过程简单记录,问题深入探讨
刚接手了一台故障远方的变频电源,型号DPS1005,现象是除电源开关灯亮外,啥都没有
因为对这种电源是首修,没有维修经验,加之网上资料也甚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导致维修过程一波三折。
图片记录不全,维修视频已整理发布在B站,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移步观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Z4y117bZ/

故障现象:
除电源开关灯亮外,啥都没有
维修经历分享:
全貌如下

这个家伙好重,太沉了,大约20KG吧
内部

这个是维修过程中拍的
主要重量就是这个环形变压器

既然显示啥都没有,那么查下电源
这个电源是采用隔离变压器,部分控制电压是变压器输出的,保险未断
查了各交流电压一个也没有,一喜,以为捡漏了

顺藤摸瓜,主电源输入电压也没有,又喜
这个电源输入端子处有110/230V切换开关

就是图中右边这批端子,是接变压器输入的
检查变压器绕组阻值未见异常
发现是这块板子中水泥电阻开路了,就是图中白色的几个
阻值10W5Ω,两串两并,串在变压器输入绕组里

应该是开机限流的,防止环变冲击,有一继电器控制,可以切除
手上没有规格完全一样的
临时用一50W4Ω代替测试

用维修插座上电,灯巨亮,无显示
顿时心中一忧
手摸电阻,烫
故障从来不会这么简单

再查
重新捋了下线路
环变输出部分控制电压接至一小板,经整流滤波,78系列后稳压输出
另有2路输出240V至逆变板
估计为主输出

变压器初级绕组限流电阻能烧断,且代换的50W电阻能烫,说明输出240V或者逆变板短路
变压器无异味,应该问题不大
取下变压器输出至逆变板插头

红圈

再次上电,面板数码管显示正常
测试,功能按键正常,只是无输出电压

故障范围缩小至逆变板
见下图(已拆散热)

跑了下线路,应该是240v整流-滤波-H桥逆变

采用高速光耦驱动的IGBT

在路测量igbt
一个挂了
两个挂了
H桥全挂了
.......
另外一侧的H桥也挂了
全挂了

8个啊

型号GB20B60PD
IGBT挂都是有原因的
查驱动,驱动电阻22Ω有变色的
测量发现,阻值变小了
凡是变色的都变小了
我没撒谎,上图为证

电阻烧断路的见的多,阻值变小的少见啊!你见过吗?
涨姿势了

测量8个光耦无异常,光耦前回路也无异常

买元件吧
电阻没几个钱
IGBT吗
怕出问题,上立创一看GP20B60PD,没搜到
非得全名IRGP20B60PD才能搜到

一看不贵啊,才2.18
我去,美元啊
软妹币,18

东西好是肯定的
但是没钱啊

转万能宝
拆机保真原字1.8
比这低的也有
下单12个,还包邮

等件等待过程中,换上驱动电阻,清理了下卫生,部分螺栓有锈,板子部分部位有水痕
初步分析原因,可能为受潮或进水

漫长的等待
疫情期间
快递也慢啊

......................................................................................................................................................

等的着急了吧

来了

IGBT测量OK
更换IGBT
目视焊接良好

上维修插座,
忐忑的心
颤抖的手
你说为啥

怕炸啊

上电

正常

变频电源电压输出有2个档位,150V档,300V档
测试过程中
发现150V档正常,输出波形也是正弦波
但是一选择300V档
输出电压最高到210几吧,就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
波形也不正常
300V档选择输出90V

300V档选择输出220V

300v时输出90v,波形上半周估计被狗啃了吗?
300v时输出220v,波形上半周估计被狗啃了也不至于这样啊

这两路H桥的驱动是一样的,测驱动也没发现问题
测绘两路H桥原理图
花了好多时间啊
烧掉了好多头上的毛

原理图(H桥输出后的没)
EDA软件画图画大了,截图后没法看
pdf版

没设下载要M币啊

为这个故障,断断续续搞了几天
后来在走H桥后输出线路时发现
H桥一路输出至插座不通
就是这个手指处,电感下方,PCB板正反面通孔不通

在背面飞线短接

然后测试OK
300v档位设置300V,输出可以达到,且正弦波形

总结和疑问:
虽然已经修复,但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跟大家探讨
1、IGBT烧毁后,电阻变色,驱动电阻阻值怎么会变小呢?
2、这个变频电源是可以输出300V的,为什么一路H桥没有输出,会造成输出电压低且波形异常呢?

有对变频电源了解的朋友,请指正
另外,这个电源的使用说明书一直没找到,远方官网上也没有
部分参数设置还不是很清楚
如哪位有使用说明书,请@我

记录工作,记录生活,我是彩虹
2022年五一

楼主:
二楼预留占位

网友:
祝贺楼主,劳动节,劳动最光荣!

网友:
手艺不错,分析的很仔细,赞一个

网友:
楼主维修分析能力俱佳

网友A:
一说掉头发,我就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说掉头发,我就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

欢迎沟通交流指正

网友C:
阻值变小是热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值变小是热的缘故吧

变小少见,欢迎探讨

楼主:
哪位有这个变频电源的使用说明,或者使用过的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