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微暴力拆解金士顿120G固态硬盘UV400

楼主(2022-05-02):
这个是正品Kingston金士顿固态硬盘(该图是拆螺丝后拍的)

因为正面4颗螺丝都是有防拆设计的,螺丝中间有一个小突出,而我的螺丝刀没有对应的洞。。。

干脆就用一字螺丝刀把那个点抠掉算了

这下可以拧螺丝了

开!

主控有贴导热胶垫

DRAM缓存

自封东芝15nm TLC
单颗闪存容量16GB,正面8颗,总容量128GB,可用容量120GB,8GB用作OP沉余。

Marvell 88SS1074主控
根据官方文档,此款Marvell 88SS1074主控,是美满旗下第五代基于6Gb/s SATA接口的SSD控制器,采用了Marvell第三代NANDEdge™ 纠错,并具有低密度奇偶校验(LDPC)技术,它的具体特色有:
支持6Gb/s SATA固态硬盘
采用28nm CMOS工艺制造
支持15nm TLC/MLC/SLC和3D NAND闪存
集成设备休眠模式(DEVSLP),实现低功耗
以400MT/s支持ONFI 3/Toggle 2
保证安全性,采用256位AES加密技术

刷写固件的触点

看一下smart信息,还行

跑个分
成绩有点偏低,可能是因为我插硬盘盒里跑分导致的

准备用来做下载机的系统盘

网友:
这个硬盘应该是比较早了吧

网友A:
貌似现在sata接口固态硬盘很少出新品了。

网友B:
好熟悉又陌生的金士顿。
最开始玩攒机的时候就用金士顿的条子,后来又买它的U盘。
及到后来,真假金士顿傻傻的分不清,就对这个牌子敬而远之。

网友C:
金士顿的存储还是很不错的,看这做工不赖,速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现在sata接口固态硬盘很少出新品了。

这个是旧的。因为下载机的H110M-F主板装不了m.2,无奈只能装SATA接口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熟悉又陌生的金士顿。
最开始玩攒机的时候就用金士顿的条子,后来又买它的U盘。
及到后来,真假金士顿傻 ...

确实,曾经买过山寨金士顿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士顿的存储还是很不错的,看这做工不赖,速度还行

这顺序读写的速度跟我用nvme固态的移动硬盘差不多,而且我那个硬盘还只用了半速5Gbps,10Gbps因为电脑不支持暂时用不了

网友:
做下载机系统盘浪费了啊

网友:
还是不碰ks牌子比较好

网友:
竟然是真的。。。。。。

网友:
金士顿还不错,没有拆过

网友:
这东东的做工、用料都不错,真品就是真品!

网友:
路过看下拆机图

网友D:
总容量256GB,可用容量240GB。。。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金士顿的存储还是很不错的,看这做工不赖,速度还行

金士顿也就真的内存还行。。 存储很烂  这个金士顿大号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士顿也就真的内存还行。。 存储很烂  这个金士顿大号U盘。

金士顿内存有好多假货,二手的绝对不要碰,新品最好去官方旗舰店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容量256GB,可用容量240GB。。。

oh,,搞错了,已修改

网友:
用料和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