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L494电源可否用光耦代替驱动变压器?

楼主(2022-05-02):
TL494的8脚和11脚输出是方波信号,经过驱动变压器后已经不是方波信号了,这样导致功率管有较大发热功耗。能否用光耦代替驱动变压器?

网友:
大功率都用触发变压器,适合于频率低,末级是场管的情况。
小功率用光耦,但是光耦驱动能力差,可靠性差,还容易误触发,所以一般作隔离。

网友:
400w以下都是这样驱动都商用化,设计电路有点问题吧

网友:
普通光耦照样会有上升和下降的延迟,高速光耦可以,但是成本和驱动能力有限,而且光耦效率不好

网友:
不行.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A:
光耦响应速度非常慢,一般的型号连1K频率都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响应速度非常慢,一般的型号连1K频率都够呛

pc817的cutoff有80k,不行吗?

网友:
大功率的不能替代,驱动力不够。小功率的就没有激励变压器的

网友:
可以的,但需要高速光耦。

网友:
可以用光耦替代驱动变压器,但有些注意点:1)不能用PC817这类线性光耦。2)推荐用TLP250这类专用的驱动光耦,直接功率级输出驱动开关管,且可以应用负压关断。如果是6N137这类的,还需要自己搭建图腾柱电路。3)光耦需要单独的隔离电源来驱动功率管。半桥用两个隔离电源,全桥用三个隔离电源,三相全桥用四个隔离电源。

网友(2022-08-03):
你可以用494加2101(半桥/全桥方案)或者494+27424/两个图腾柱(推挽方案)反馈使用817/2501光耦方案来试验 完全取代驱动变压器 波形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