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锂电电蚊拍如何加紫光诱蚊灯?

楼主(2022-05-02):
请教锂电池电蚊拍,改加紫光诱蚊灯,如何接线?直接并入并联的4个照明灯珠线路,紫光灯不发光。led紫光灯电压限3-3.4伏,限流小于150毫安。

网友:
这个紫光管用吗?

网友:
把白光的led换成紫色光,然后常开,个人觉得应该紫光也勾引不了几个母蚊子,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
可能有用吧,要不都用紫光

网友:
看淘宝有现成的,几十块钱

网友:
这电蚊拍和我同款呀

网友:
加了也没用,我买的就有紫光开一晚上都不见有一只蚊子飞过去,蚊子都是闻气味的

楼主:
就是这种也有点用。

网友:
确定蚊子喜欢这个紫光?

网友:
感觉没用,难道还要开紫灯等蚊子自动来,还费电。

网友A:
这种草帽头紫光灯珠一般工作电流不大于20mA,比那种贴片的要小一些。分清正负极,并在其中一个贴片灯珠上,理论上可以点亮。

网友B:
应该可以点亮,确定电源开了吗?

网友:
没啥用,拍子还要插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点亮,确定电源开了吗?

紫外线是不可见光,无法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草帽头紫光灯珠一般工作电流不大于20mA,比那种贴片的要小一些。分清正负极,并在其中一个贴片灯珠上, ...

紫外线是不可见光,你知道怎么知道点亮没?

网友:
蚊子分有很多品种,有些蚊子白天活动,有些蚊子黄昏活动,有些蚊子夜间活动。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是吸血的蚊子对光照都不敏感。因为蚊子确定吸血目标的方式是通过气味、温度(红外光)、活动(空气流动)等进行的。
而能受到光吸引的“蚊子”,通常都是不吸血的蚊子品种或者雄蚊,或者一些其他类型的飞虫。

总结,并不是所有昆虫都趋光。而昆虫的趋光性后来进行的研究实际上是昆虫根据日光的照射角度来进行飞行方向导航,而人为的光照则打乱了这种方式,导致昆虫飞行中渐渐接近光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紫外线是不可见光,你知道怎么知道点亮没?

找一张A4纸凑过去,受激会发光。犹如验钞机。

网友:
诱到的都是公蚊子,公的不吸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张A4纸凑过去,受激会发光。犹如验钞机。

谢谢指教

网友:
好像记得是文字喜欢紫光的某个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