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现在有PD协议的TYPEC接口热熔胶枪吗?

楼主(2022-05-02):
家里一堆工具, 每个都拖一条长尾巴, 收纳很是凌乱, 恨不得全部都用上typec接口, 这样都不用带线了. 电烙铁带typec接口的不少,热熔胶枪有吗? 不需要充电,不需要任何先进的功能, 仅仅代替220的电源就行的那种. 7mm胶棒

网友A:
自己改吧 这种估计比较少

网友:
我用的是20W的充电烙铁没有线

网友:
自己改吧 这种太小众了

网友:
你这么一说给我了一个想法 我有一个用良明18V电池的胶枪 我直接往里面塞进去一个PD诱骗器不就行了 诱骗器还便宜 几块钱一个

网友B:
pd诱骗还是麻烦的,不如改成qc诱骗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PD供电要好的电源才能带起,我的胶枪是150W的,应该带不起

网友:
充电的很多,用20v胶枪改一个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吧 这种估计比较少

自己改实在太耗费精力了, 还是等现成的吧, 平时用的很少,偶尔修修东西才会用到.

网友:
充电的不就行了

网友:
5V USB充电 成品也就50
买电热片改220V的,加电池座,接工具电池,折腾党可以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诱骗还是麻烦的,不如改成qc诱骗

不麻烦,有现成的板子卖的。最重要的是PD能上20V,QC充电头有20V档的比较少,而且大势都是PD头了,65W的PD头比比皆是

网友:
自己改实在太耗费精力了

网友:
用电池不比拖着线舒服,电池集中收纳,不好?

网友:
全部改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