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帝燃气灶更换点火器,没啥技术含金量

楼主(2022-05-02):
    朋友亲戚家的燃气灶打不着火了。火急火燎给我电话问我会不会,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已经大概知道问题所在,朋友之前找个某帝技术员上门检查过。张口就是580块钱,主人家是空巢老人,平时没人帮她,疫情期间这到处蹭饭也不是办法,老人家已经准备给钱技术员了。他儿子又来电跟技术员谈价钱能否便宜点,谈不拢结果把技术员给了40块钱上门费就打发走了。他儿子还是买了一台价值几百块的X泊尔的新灶,老人家还是念念不忘这台价值2000多的某帝。于是有了开头一幕找到我。。。
    混数码的人这点小问题还搞不定就不敢在论坛混了。何况华帝的高端燃气灶我几乎拆得非常细,几乎每一个零件都拆完装上,这燃气灶比普通家电来说太简单了。5000跟500的燃气灶几乎没啥区别。两个炉头都打不着, 首先判断多为点火器坏。一般点火针不会同时坏掉的。。。
    来到现场拆开时没拍照片。下面的图片是更换是随便拍的。。感觉这东西都比较简单,按照点火器型号买, 看清楚接线。尤其左右炉头的点火针别搞错左右,接错会打不着,两根最长的插线一根是连接中间的电磁阀,一根是连接左边电池仓。剩下两根就是接点火针。。  把线整理好装上测试好。装盖,完美修复。。。 燃气灶维修应该是家电里面最简单的。拆装时先把进气阀关闭。这是重点。避免漏气。接好确认无错再上水盘。   所幸燃气灶使用时间不长大概1-2年,螺丝都比较新比较好拆 。。 。燃气灶好修不好拆。。。时间久的螺母估计没个半小时搞不下来。。。

网友:
580能整个新的

网友A:
坑钱,脉冲点火器某宝才10块左右,售后开口就580,580直接买个新灶了

网友:
技术含量不高,但节省资金不少。点赞!

网友:
图里是2000多的灶?
看成本卖200都有得赚, 好歹也用点铜管吧

网友:
维修燃气灶的是坑一个算一个啊

楼主:
回复各位楼上,某帝的高端燃气灶确实是2000以上的。这个也在老人家口中得到确认。之前我无法上图的就是某帝改喷嘴的原价5000多。确实很坑,但照样很多人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钱,脉冲点火器某宝才10块左右,售后开口就580,580直接买个新灶了

某帝的基本过50.都比较贵。

楼主:
引用 楼主:
某帝的基本过50.都比较贵。

哪有什么铜管。都是铝管。。整机估计就是贵在那个玻璃面板吧。一般的就是铁皮啊什么的。高端的就是这种耐高温玻璃。

楼主:
大家没事多来混数码还是有好处的。。。至少被坑概率减少90%以上。。

网友:
燃气灶好修不好拆,说的对极了。

一个灶头,高压旁路打火,造成点不着火,无奈用点火器,不方便

想拆开修,无奈很难打开,都锈的很死了

网友:
售后上门都是很坑的,而且这种上门维修的很多都是外包出去的,坑一个算一个

网友:
很多都是以售后服务为名挂靠厂家的本地小作坊

网友:
这些大牌产品卖的贵质量好还可以,但有些是卖牌子是坑啊这几年更历害

网友:
燃气灶确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高压脉冲点火器胶封死的,不能维修只能换。上次家里的点火针裂了,自己换个包邮5才元。

网友:
这种燃气灶还没美的好,给我妈用的油烟机和燃气灶一套才2000,做工比这个好多了。再说换个打火也要不了100元。

网友:
这个就是行业规矩,开口580元,也太暴利了

网友B:
电子打火还不如压力打火,耐用还不用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打火还不如压力打火,耐用还不用电池

压电打火的,好像没有熄火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