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M2ssd开卡求助,ps3111主控

楼主(2022-05-02):
还怎样搞啊,能不能开了?

网友:
识别20m后断开短接,设置参数开卡。

网友:
设置好参数,应该就可以开卡了啊

网友:
识别到的话有固件直接开就是,群联貌似就3111可以这样搞

网友:
B16不是随便开吗?固件肯定有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