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使用字庫芯片求解惑 最近想用高通字庫芯片 + VFD 的方式來顯示字符

楼主(2022-05-02):
最近想用高通字庫芯片 + VFD 的方式來顯示字符 做個電子時鐘玩    但我沒有使用字庫的經驗   請問各位
大哥  調用字庫内數據用來顯示的思路是怎樣的    例如   想顯示芯片内  5x7 字型  A  這
數據   程序思路大概怎樣

网友A:
VFD显示方式类似段式液晶或者数码管吧,字库芯片用不上。ASCII码都显示不全,只能显示数字与字母。自己用取模软件取模就行,但是这个没有很通用的方法,要结合VFD屏具体显示方式才行。

网友B:
参考字库的pdf就行了,高通字库那个我记得是大端存储的,每行从最高位向最低位打点画图就行

网友C:
要个毛的字库,不做商业产品自己玩,

直接自己用通用的 ROM, 如内置的ROM,空间不够就外扩.
ascii 程序内嵌就可以,
汉字的 话要求不高用 gbk2312 ,不到300KB.

1MB的 spi_nor 也就1块多.
还嫌贵买拆机的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VFD显示方式类似段式液晶或者数码管吧,字库芯片用不上。ASCII码都显示不全,只能显示数字与字母。自己用取 ...

用的 VFD 就是 豐田車機拆出來的那一片   以前跟風購買   最近翻了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字库的pdf就行了,高通字库那个我记得是大端存储的,每行从最高位向最低位打点画图就行 ...

你好   請問有沒有demo代碼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个毛的字库,不做商业产品自己玩,

直接自己用通用的 ROM, 如内置的ROM,空间不够就外扩.

主要是 沒用過字庫芯片   想學習學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有沒有demo代碼參考

文档里有文字编码计算对应字模位置的公式的,按照算出的位置读出字模,就可以显示到点阵vdf屏上了。

网友D:
楼主是港澳台同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港澳台同胞?

對啊   現在好像叫  大灣區  居民

网友E:
第一步,spi能与字库芯片通讯(读取);
第二步,提取你要显示的文字在字库的地址,读取数组。
第三步,就是把数组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步,spi能与字库芯片通讯(读取);
第二步,提取你要显示的文字在字库的地址,读取数组。
第三步,就 ...

你好   請問  如何查找到要顯示的文字地址  例如   要顯示  Hello   字符 5X7      找字符地址這步驟   如何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  如何查找到要顯示的文字地址  例如   要顯示  Hello   字符 5X7      找字符地址這步驟    ...

这要参考芯片文档,不同的芯片,起始地址是不同的,如GT20L16S1Y,5X7 ASCll的起始地址是3BFC0,而GT21L16T1W,5X7的ASCll的起始地址却是:51980,同理,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字库。如:

5X7 点  ASCII  字符
参数说明:
ASCIICode:表示 ASCII 码(8bits)
BaseAdd:说明该套字库在芯片中的起始地址。
Address:ASCII 字符点阵在芯片中的字节地址。
计算方法:
BaseAdd=0x3bfc0
if (ASCIICode >= 0x20) and (ASCIICode <= 0x7E) then
Address = (ASCIICode –0x20 ) * 8+BaseA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