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G2板,写保护,3267AE+29F64B08NCMFP

楼主(2022-05-02):
又又又倒腾一个,3267-G2写保护,3267AE+29F64B08NCMFP

网友:
不错,也买了几个这个板子,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这个板子我是真喜欢,但这壳子喜欢不起来,diy的还是更喜欢透明壳

网友A:
不错!同配置,小改一下参数读写140/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同配置,小改一下参数读写140/60

还没改过,默认是1F,写50读120

网友(2023-04-04):
没有4K吗,,这个主控

网友B:
您好,我这里主控+颗粒。好像一样的。量产后速率好像没有你的高呢,40和30
是量产设置有问题吗?

楼主:
换个win10系统的电脑试试,或者在win10内核的PE环境下重新测试一下速度

网友(2023-06-10):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这里主控+颗粒。好像一样的。量产后速率好像没有你的高呢,40和30
是量产设置有问题吗? ...

force ddr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