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喷墨的,能拆,能装,能改的人不多。

楼主(2022-05-02):
激光的就更难了。

打印机以前有个佳能喷墨的,电路板就一块。
但什么齿轮的东西特别多。

目前用的那个惠普喷墨的,也用了18年了。

经常进纸不顺利。

机械的东西,比较复杂,搞不懂什么关系。

网友A:
进纸不行,需要观察下搓纸轮是否完好,即是更新

网友:
个人使用,基本就是墨头堵长期不打印。现在基本是换件才来钱快。

网友:
进纸不顺利换搓纸轮

喷墨建议买原装连供的

这种设备不好保养

购买者都是因为量少,,,而这种设备天天要用,,不用易坏,,,用多了也易坏

网友:
打印机实质是靠耗材赚钱的,打印机等于白送

网友:
我的 EPSON_L4158 打印机【一体机】用了3年,家用的确打印使用率低,但3~5天打印一下还是可以的!没有毛病。

网友B:
家用的一年难得使用10回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墨水颜色放时间长了后色彩不正了。麻烦啊!

网友:
现在修打印机要不上价,愿意修会修的人越来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纸不行,需要观察下搓纸轮是否完好,即是更新

说的很好,毕竟18年了,那个胶轮子估计硬的要命了

机器拆过5次,每次都搞不清楚

楼主:
墨盒以前买原装的,太贵了,,,,现在搞加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是用激光打印机吧,也不贵。

网友:
我的爱普生打印机xp245用了有3到4年了,没坏,就是有时候会堵喷头,但清洗一下就可以了,我这个买的时候商家就改了连供,所以耗材到现在为止,没花过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的一年难得使用10回

你这是家里没有上学的孩子,尤其这几年基本天天都要打印

网友:
喷墨的基本就是墨头堵长期不打印,建议直接上激光的,价格差得不多但省心

网友:
喷墨打印机就是太折腾人,还是激光的省心

网友:
喷墨的前期便宜,后期贵。激光的正好相反。总体来说还是激光划算。

网友:
这个真的不多

楼主:
里面一堆的齿轮,几个电机。太复杂了

网友:
以前捡了个惠普喷墨,小墨盒那种,好家伙三天两头的堵,后来捡了几个激光的,那打印速度杠杠的,最多的时候给娃打印了一本语文书,坏处就是味有点大,彩色激光也捡到两个,打印照片还是不行,最近一直在找色喷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