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工程修复松下无绳电话机显示屏故障

楼主(2022-05-02):
大概2年前,抱着玩玩的心态在海鲜市场买了一套故障的松下无绳电话机,故障现象是没有显示。买回来确实是没有显示。
于是立马开拆,发现电话机内部做工很不错,典型日系风格。飞线是听筒和扬声器。

瞎检查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发现问题所在。上网查了一下,得知没有显示是松下无绳电话机的通病。
原因剑指液晶屏柔性电路板(FPC),FPC是通过热压的方式粘接在液晶屏玻璃和PCB上。有人提供一个经验,用烙铁隔着纸烫一下PCB这端的粘接处。
我照葫芦画瓢试了一下,确实有显示了,连上线路接打电话都正常,心想这么容易就修好了。于是放在公司替代TCL电话机用。但好景不长,没几天
显示对比度逐渐下降,最后彻底不显示了,再烫也不管用了,最后一气之下把FPC扯掉了。最后想了各种办法都再也粘不上去了,于是无绳电话机只能吃灰,换回普通的TCL电话。

下面是扔掉前的原FPC留影

一年多后的某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又拆开尘封的无绳电话机,看到原来粘接显示屏FPC的位置下方有一个FPC插座的焊盘。估计早期设计有2个方案,一个是低成本的直接热压粘接,
一个则是贴FPC座,FPC可拆卸。于是我有一个想法,把热压改成FPC座。PCB这边好办,买一个22 PIN的FPC座焊上去,只是液晶屏那端不知如何处理。

液晶屏那端是一块玻璃,玻璃上面通过什么工艺在上面刻蚀了走线,然后FPC粘接在线路上形成连接关系。
显示屏示意图如下

显示屏玻璃上面刻蚀的线路非常薄,必须在一定角度通过光反射才能看到,直接焊接肯定是不行的。咨询了芯片工艺的同事,也不能用wire bonding(绑定)来连接。
又过了几个月,突然想到一个办法:用银胶来连接。马上设计出一个方案,做一块转接小板,小板上有FPC座,用来连接PCB。小板通过胶水粘接在玻璃上,线路通过导电银胶连接。

于是马上测绘显示屏的刻蚀走线尺寸信息,用的是精密的三次元,测量分辨率能达到几个微米。接着画封装和PCB板,嘉立创免费打样。同时下单买FPC和FPC座。
又过了一周,东西都到齐了,先看PCB。当时做了2套方案,一个是PCB这边采用飞线焊接的形式。另外一种就是用FPC连接。为什么搞2套方案呢,主要是考虑到液晶屏位置太狭小,担心放不下FPC座和FPC。下图是转接小板,左边是焊线方案,右边是FPC方案。

当时觉得FPC方案可能放不下,就先尝试飞线方案。首先在显微镜下对准转接小板和显示屏的走线,然后用胶带临时固定。

然后用UV做正式固定,背面

正面

正式焊线时,发现焊线实在太麻烦了,数量有22根之多。两头都要焊,焊接44次。直接淘汰。
接下来执行第二套方案,实际操作中,转接小板和玻璃基板之间的连接也出现了2次尝试。第一次直接银胶连接,即把银胶从PCB一直连接到玻璃基板上,
当时试机是好的,有显示,对比度也正常,但第二天就出问题了,显示对比度下降了,再过了一天就又没显示了。后面分析觉得可能是FPC折在里面有
比较大的应力,导致转接小板发生变形,而银胶是脆硬的,变形时出现断裂。马上想到第二种,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先把细电线焊接在转接小板,然后
另外一端通过银胶粘在显示屏的玻璃基板上。

下面是操作过程中的几张照片

点银胶时的照片

银胶需要高温固化,85℃下固化1个半消失,固化后的照片

倾斜一定角度,显示出玻璃基板的走线

LCD控制芯片,COB(chip on glass)工艺。

处理好的显示屏

电话机电路板上焊接了一个22 PIN 0.5mm管脚间距的FPC座

连接好显示屏和PCB

显示屏装回电路板

装好试机,显示正常。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显示一直正常,这次轮到TCL电话机吃灰了。

-------- 全文完 ---------

网友:
当年的经典

网友:
费了好大劲,终于搞好了,恭喜

网友:
搞好发现是英文显示

网友A:
银浆端是不是再打上固定胶??

网友:
时间可真长啊修理

网友B:
真是有恒心,我觉得直接买斑马纸修复容易些

网友:
这修复用到的东西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浆端是不是再打上固定胶??

不需要,银胶本身就是胶,高温固化后很坚硬的,只要不去弯折,是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有恒心,我觉得直接买斑马纸修复容易些

线路有粗有细,间距不等,应该不容易找到匹配的斑马纸。

网友:
这么小,隔着屏幕看脑袋都疼

网友C:
这样一根根焊接和点胶,搞的太扎实了。。。
可以找找这种导电橡胶条,然后只管对齐和压紧就好,操作起来应该容易多了

网友:
不显示起码还能修,我两套连点都点不亮

网友:
全网看到过的最佳维修方案,牢靠!
请教高手,那2个接插件的型号是什么型号?烦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一根根焊接和点胶,搞的太扎实了。。。
可以找找这种导电橡胶条,然后只管对齐和压紧就好,操作起来应 ...

本人也曾经考虑过这个方案,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把液晶板、导电橡胶和FPC导电线三者紧密接触是个大难题。

网友:
全网看到过的最佳维修方案,牢靠!
请教高手,那2个接插件是什么型号?烦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维修起来挺费功夫的。

网友:
真的是大工程和细腻工程啊!感觉用斑马线就是一个短命的产品....

网友:
强,我也有同型号松下无绳电话不显示了,不知道用热压头能不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