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ABB可视门禁室内机H2701,求助恢复出厂方法

楼主(2022-05-02):
小区的统一统一门禁,装修前取下,装修过后装上就一直处于报警状态,分析是没有在系统中将强拆报警关闭导致,但是联系物业,物业取走反馈维修要收费500,说是触摸屏挤压银浆破裂坏了,要换屏。现象:通电后所有按键一直闪烁,报警声。打听邻居都是这种现象,但是找误物业花钱进行移位的机子都是正常的。
这明显的是软件的问题,物业找个山寨售后公司开个证明说是硬件认为损坏,想从中捞钱。气不过,没给钱让修。 想自己拆开鼓捣鼓捣,奈何网上的维修手册信息太少,特在论坛求助坛友,如何解除报警将其恢复到出厂设置,感谢
型号是H2701,有电源接口,有网线接口
拆开后发现有2个开关,一个应该是防止从墙上拆下来,另一个是防止拆后盖的。

板子正面如下图

网友:
家里的可视电话门禁放了好多年了,一直没有装。。

网友:
500元有点贵了

网友:
不管哪里物业都是老爷,只想赚钱

网友:
这两个防拆开关主要什么作用?是不是就是为了独家维护

网友:
这个有点像ETC,不允许自己拆,可能要软件恢复

网友:
一个门禁搞这么复杂 摆明要坑钱用 还装防拆开关 服了

网友:
貌似以太网的

网友:
这个是可是对讲室内机加报警主机,带防撬是很正常的。这机器可以接燃气报警,床头手报,红外探测,门磁等等的都可以接,报警可以随时通知控制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