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X] 新主控还是马甲:RayMx RM1135 京东购入的悉硕固态拆解。

楼主(2022-05-02):
京东购买的,第一次遇到这个型号的主控,度娘上没查到,当然本站也没有。大家看看这个是新主控还是马甲,有没有开卡工具。

网友:
产品简介

          RM1135作为一颗高集成度、低功耗的SATA SSD控制器,采用QFN100 (10x10mm)封装,适配3D TLC/QLC NAND闪存;内建国家和国际密码安全算法,支持固件的安全启动/安全更新,高效保障用户数据安全,可广泛应用在消费类,工业类和企业服务器等领域;

产品功能

  主机接口:
          l符合SATA 3.3标准
          l符合SATA AHCI协议层规范,包含ATA/ATAPI-8和ACS-3国际标准指令集|
          l支持SATA硬盘所有省电模式(Partial/Slumber/DEVSLP),DEVSLP功耗小于5mW

  NAND接口:
          l符合ONFI 4.0/Toggle 3.0标准,最高数据速率533MT/s
          l2通道,每通道有8个片选CE
          l支持1.8V和1.2V闪存IO电压
          l支持Multi-LUN操作
          l支持Multi-Plane操作(1/2/4)

  存储安全性:
          l符合TCG Opal 2.0标准
          l支持SM2/SM3/SM4国家商业密码算法
          l支持ECDSA/SHA256/AES国际密码算法
          l真随机数发生器,内建4个物理随机源

  数据可靠性:
          l内建第二代LDPC数据错误校验引擎
          l支持Block-RAID数据保护
          l支持意外断电保护
          l内建温度传感器,实现动态控温

网友:
应该是瑞昱

网友:
应该是要接扣 特殊软件 你们玩不会的。

网友:
颗粒无下限啊。

网友A:
看起来像瑞昱,不知道是5732还是5733

网友:
新颗粒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瑞昱,不知道是5732还是5733

5732工具识别不到 周边元件也有区别的

网友:
下面有REALTEK

网友:
这个闪存是什么封装,没见过

网友:
像拆机的苹果颗粒啊,不知道用的啥协议

网友:
RM1135=RTS5735,哪里有量产工具大家应该知道了。

网友(2022-08-11):
是瑞昱RTS5735DL不好开还在研究中

网友B(2023-02-01):
RM1135-DEMO-2.5INCH-4NAND-152BGA-4L-V1.0

我下到了一个,固件不对也没用.

网友:
这黑胶打的,里面是tf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到了一个,固件不对也没用.

单个文件超过8mb,传不上来.

软件能共享下吗?发我邮箱 kaixinxiao22@126.com

需要其他开卡软件可以互补,我发你。

网友:
今天也收到一块这个主控,工具里有1135这个主控,但是无法识别到,是不是要用特殊转接卡

网友(2023-03-30):
说多了都是泪,我海鲜市场买了一款WD的固态,今天拆解后发现也是这个主板,几乎一模一样,现在这个盘两个礼拜之前可能我电源的原因现在无法识别,DG虽然能检测到但分区后就卡主了,真不知道是不是正品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