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损改装:用自己设计的模块给儿子的小闹钟改装Type-c充电锂电池

楼主(2022-05-02):
不知何时起,家里多了一个小闹钟,后来一问才得知原来是给小家伙买的,便宜的小闹钟,用的机芯都比较费电,自带的1.5v干电池十几天就没电了,夫人随即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 —— 把这个小闹钟也改成充电的。

上面两个图片 是改装后的样子,电池座没有固定,可以当作底座,也可以放在闹钟背面,不影响整体外观。

本身是打算把电池和充电降压模块直接做到闹钟内部的,结果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大小合适的电池,只能采用外接的方式了。

家里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装电池的小盒子是防水盒,电池用的是以前从几块钱的太阳能灯上拆下来的,两节电池估计也2000毫安时撑死了,没有具体测试过容量,瞎猜的。

用废的干电池内芯,做了一个假电池,填充电池座,因为两边的金属片不能用焊锡焊接。

这个模块是我在2020年自己设计并且手工焊接的,家里的存货,充电用的4056,输出用的是1.5V LDO低功耗降压芯片。

在2020年11月份就用这个模块给家里用了二十年的老时钟改装过(http://www.nihaodd.com/diy/208.html),2400mAh的锂电池,用了一年半了,还有3.6V电压,再用一年都不成问题。

由于家里现在基本上都是华为手机,为了方便,直接采用type-c接口。

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压,基本上都维持在1.51~1.52只间,相对比较稳定,最主要是便宜,三毛钱一颗好像。

由于原本指示灯的设计是用的贴片,但是不能从电池和外面看到,就用共阳双色发光二极管引到外壳,充电红色,充满绿色。

网友A:
改后增加使用时间小表加底座改的挺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座不错不错哈哈

是吧?俺家母老虎,死活不让固定当底座用,说不好看。。 不知道她是啥眼光,可是咱又不敢违背,只能做程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后增加使用时间小表加底座改的挺好看

嗯嗯 可惜母老虎不让当底座,说不好看,我只好做成活动的了,我本意是准备固定住,免得小孩子拿不稳的时候把电线给扯断了。

网友:
鸟枪换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吧?俺家母老虎,死活不让固定当底座用,说不好看。。 不知道她是啥眼光,可是咱又不敢违背,只能做程 ...

老哥你这么说不怕被看到吗

网友D:
要是能内置到闹钟内部,领导一定喜欢。
楼主不仅路由器玩得溜,其他DIY玩得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这么说不怕被看到吗

这里没她的事,想咋说就咋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内置到闹钟内部,领导一定喜欢。
楼主不仅路由器玩得溜,其他DIY玩得溜。 ...

内部空间看着挺大,就是空间是圆的,家里没找到合适的聚合物电池

网友E:
电池盒改的不错,还能当底座,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盒改的不错,还能当底座,挺漂亮的

谢谢 谢谢

网友F:
3.7变1.5这损耗可不止一点半点啊

网友G:
几年前给女儿住校买过一只带夜灯可充电的闹钟,主要免去换电池麻烦。此钟带电源开关,记得说明书描述有个低电量指示灯亮起时要充电了,没有拆开过。后来搜了下几乎没见这种低电亮灯保护板,提示还是很直观方便的。

网友:
1.5V LDO低功耗降压芯片  这个的购买链接?

网友:
当底座不错,外观很萌。

网友H:
这小钟这耗电有点不太正常啊。我家的小钟一般半年到一年才换电池,另一个,怎么不弄个太阳能充电去。前段时间一直在看你弄太阳能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3.7变1.5这损耗可不止一点半点啊

具体损耗多少,没办法测量,没有那么精密的仪器,但是2020年11月份改了老时钟,2400毫安时的电池,目前用了一年半了 还有3.6V电压,再用一年肯定没问题的,也就是说 2400毫安时的电池最少可以用两年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年前给女儿住校买过一只带夜灯可充电的闹钟,主要免去换电池麻烦。此钟带电源开关,记得说明书描述有个低 ...

给孩子买闹钟也是被逼无奈,给他手机,他丫的半夜钻被窝里面玩游戏,被我和他妈妈逮到好几次,这才在平时把手机没收了,早上用小闹钟喊他起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小钟这耗电有点不太正常啊。我家的小钟一般半年到一年才换电池,另一个,怎么不弄个太阳能充电去。前段时 ...

也不知道店家给的电池太垃圾了还是怎么了,带的电池用了十多天,闹铃都不响了
放在卧室里面,太阳能的没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