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E5网络多媒体高清播放器拆解,晶振生锈利害不知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2-05-02):
很长时间无使用,昨天想用来播一部电影,开机无显示,拆。。。。看到有个晶振生锈挺利害,不知频率是多少?(胶发黄粘死了脱落,看不到),有没有行家知是多少频率?

这个晶振生锈挺利害,不知频率是多少?(胶发黄粘死了脱落,看不到),有没有行家知是多少频率?

网友:
用放大镜看看,说不定还能看到型号

网友:
12.000的 ,我手上还有一堆,有单独做1080P播放器的,有安卓系统的。

网友A:
这款我也向坛友买了,还推荐给同事了。
我也看了我的主板上有三颗晶振,小板上 正反面各一颗但是也看不清。

网友:
厂家不负责啊!用的垃圾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12.000的 ,我手上还有一堆,有单独做1080P播放器的,有安卓系统的。

谢谢了,有时间找个12.000看能不能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我也向坛友买了,还推荐给同事了。
我也看了我的主板上有三颗晶振,小板上 正反面各一颗但是也看不清。 ...

电视很多年前的TCL,插U盘只能看低码的,高码的不支持看不到,只能用播放器,好日都不用下,结果用时就坏,电器真的要经常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电子产品长时间不用时,可以带封口的塑料袋装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视很多年前的TCL,插U盘只能看低码的,高码的不支持看不到,只能用播放器,好日都不用下,结果用时就坏 ...

是的,你的机器电源指示灯会亮吗?
这个机器还能玩模拟器游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的机器电源指示灯会亮吗?
这个机器还能玩模拟器游戏呢

Telechips TCC8902的芯片可以装模拟器?是个软件还是个系统? DY上有很多改广电盒子和斐讯盒子的,没看到有支持旧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的机器电源指示灯会亮吗?
这个机器还能玩模拟器游戏呢

电源灯红色是开机后一直亮的,绿灯在红色灯右旁边,开机亮一会再闪几下关闭(现在坏的情况下观察),模拟器游戏不懂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电子产品长时间不用时,可以带封口的塑料袋装起来。

这方法是好,但没有这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lechips TCC8902的芯片可以装模拟器?是个软件还是个系统? DY上有很多改广电盒子和斐讯盒子的,没看到 ...

这款机器里面本身自带的功能 ,mame 模拟器 好像是,可以玩街机的。拷贝rom进去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灯红色是开机后一直亮的,绿灯在红色灯右旁边,开机亮一会再闪几下关闭(现在坏的情况下观察),模拟 ...

看起来似乎能引导的感觉,换个HDMI 设备或者色差、CVBS 设备看看呢。

楼主:
马货到了,2.8元10个包邮3X8mm的12.000MHZ晶振,(原来2X6mm的,无太在意,大了点好在能放得下)。换上3X8mm的12.000MHZ晶振。上了些卡夫特704胶固定,散热片旁边的原来胶水有点锈迹的晶振干趣也包上704,防止再恶化。通电上机,插上HDMI 线,一样显示不支格式,无主画面。可能HDMI插口又挂了,改用AV输出,有主画面,可播放低码1080P(3.25G)的电影了,但高码的1080P的(7.6G)不能播放,只有声音,无画面。

通电上机,插上HDMI 线,一样显示不支格式,无主画面。可能HDMI 插口又挂了。

改用AV输出,有主画面,

可播放低码1080P(3.25G)的电影了,但高码的1080P的(7.6G)不能播放,只有声音,无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似乎能引导的感觉,换个HDMI 设备或者色差、CVBS 设备看看呢。

换了晶振,用AV输出,可播1080P低码的了,高码的1080P不能播。HDMI插口不能播,显示不支持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12.000的 ,我手上还有一堆,有单独做1080P播放器的,有安卓系统的。

换上了12.000MHZ晶振,用AV输出,可播1080P低码的了,高码的1080P不能播。HDMI插口不能播,显示不支持格式。可能HDMI 插口又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上了12.000MHZ晶振,用AV输出,可播1080P低码的了,高码的1080P不能播。HDMI插口不能播,显示不支持格 ...

把cpu拆下来重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cpu拆下来重植下

这个不是我能玩得起的

网友:
正反换了两个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