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看一下这个打印机粉盒电路图,能不能看出来这款芯片的引脚功能。

楼主(2022-05-02):
是个打印机粉盒上的eeprom,型号是LNVMT1,但是网上搜不到这款芯片的手册,但找到了电路图,能不能看出来引脚的定义?

网友A:
这种计数芯片也想破解....

比较麻烦的,,应该要用专用工具读写

以前也和你一样..

折腾了N久,,,一般是VCC.SDA.SCL,GND

网友:
硒鼓用芯片的确很坑,还是2612硒鼓好,一般打印要求不高的话用2612最划算,耗材也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计数芯片也想破解....

比较麻烦的,,应该要用专用工具读写

哈哈,其实这个也不贵,15块钱一片吧,就是好奇。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计数芯片也想破解....

比较麻烦的,,应该要用专用工具读写

主要是有没有研究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其实这个也不贵,15块钱一片吧,就是好奇。

也不便宜了吧,这个芯片应该是一次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便宜了吧,这个芯片应该是一次性的吧

是的,但是用完了之后可以一直打,就是会警报灯一直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用完了之后可以一直打,就是会警报灯一直闪

但是用完了之后可以一直打

那岂不是可以反复多次重复使用,何来一次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用完了之后可以一直打

那岂不是可以反复多次重复使用,何来一次性使用?

少打了几个字,是要买那种可以一直打的芯片,不然就是一次性的打完了不会打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