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二手台钻,主轴套筒和机箱有框量,如何解决

楼主(2022-05-02):
如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主轴电镀加粗,机箱磨圆,重新车制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电镀加粗,机箱磨圆,重新车制配合

好复杂啊

网友B:
先检查磨损量,看看是否是轴承损坏,什么电镀主轴,这要是在大型机械厂可以解决,箱体镗孔,磨内园,个人的话,还不如在买一台2手。
自己可以镶铜,尼龙,聚四氟乙烯等,消除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磨损量,看看是否是轴承损坏,什么电镀主轴,这要是在大型机械厂可以解决,箱体镗孔,磨内园,个人的 ...

不是主轴,是主轴外面的套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主轴,是主轴外面的套筒

重新买一个,电镀后还要磨,不如买一个实在,铬,镍车床难加工

网友:
卖废品吧,个人基本无法解决的,除非你有大型机加工工厂的朋友帮忙。

网友:
2楼说的是标准方法

网友:
能不能加铜套?如果不能就换轴承,再不行了就缠石棉绳,再不行就拆了卖铜

网友:
十元包邮解君愁

网友:
如果是便宜货,就卖了买个新的吧。如果好东西,那就听二楼的。老台钻有可以调的。你可以看一下结构。

网友:
没经验不要碰二手工具 洋垃圾二手工具不是每个人都能玩的 别听别人说什么老货好 翻新修复成本太大了

网友C:
拿外壳去膛下,下新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主轴,是主轴外面的套筒

再车一个套筒换上不行吗

网友:
切个口子 焊个螺丝 拉紧

楼主:
不仅如此,还老卡钻 一气之下狠心买了nova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仅如此,还老卡钻 一气之下狠心买了nova的

13米台钻,100公斤以下的都是垃圾。这个真理你迟早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外壳去膛下,下新套

耐磨焊条补焊,上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米台钻,100公斤以下的都是垃圾。这个真理你迟早会明白的。

13米台钻?那是啥,四层楼那么高?此外这个也有接近100公斤了,它还不是皮带轮结构的,对应皮带轮的话肯定超过100k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