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音乐传真功放无奈的拆机......

楼主(2022-05-02):
这个是三奶四奶了。
一直放在办公室休息时候听听音乐,疫情期间办公室装修。我本打算不装修,就没有收拾东西。

结果为了一致,还是装修。要把东西全部搬到地下仓库,功放在办公桌的柜子里,还是被清理出来仍在仓库货架上。

等我看到的时候满目疮痍,尾插都废了,关键是还有响声,只能拆机看看啥东西掉了!!!顺路给大家看看!

上个世纪在专卖店买的音乐传真MUSICAL FIDELITY,一直很少听,功率小。最近两年开始做电脑功放用。

拿回来就这个样子,旁边是小书架,达尼。音质不错。

正面

后面,接线柱,两个掉的,一个歪的,最后我矫正时,歪的也掉了!

电源接口,地下仓库潮湿,生锈了

螺丝,难不倒咱们数码之家拆客!

全局照,大家看了是不是很失望。
欧洲的就这样。这个和我的另一台奶妈很像,很像!

小剑猪牛。

主滤波,网友是不是 很惊讶,既没有什么棕神,也不是BG,是大家都想不到台系凯美
话说奶妈140也是这个牌子电容,我自己DIY用过,声音一般。不过用到这里还真不一般。有个怀孕,还不知道换啥样的呢?
有大神知道可以告诉我!

前级
大家熟悉5532,周围的那些电容也不是wima。电阻也显得寒酸。

一个声道。网上大把的电路,简洁!简洁!
注意,没有保护电路,这个有静电,不用有接地的线,经常被电。
奇葩。

前面的声道选择和监听(蓝色)

最后罪魁祸首,搬家的有的是力气,估计都是扔的。
黑色是卡子摔断有情可原,白色绑带都能摔开。

欢迎大家交流吧。

网友:
只能说好可惜啊!我在单位就是用普通的漫步者多媒体音响,不敢用好的,好的宁可放在家里。

网友:
现在数字功放也很好了

网友:
以前出过一套路遥的前后级,也是这种风格

网友A:
这个不错啊,不要了可以挂咸鱼,价格合适我可以考虑收来玩玩
虽然这个不是那款特别经典的。

网友:
以前卖过一个法国傲立前级,也是跟这个差不多的布局,日系跟欧美都有各有各的风格

网友B:
达尼也拿出来大家看看吧

网友:
野蛮搬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啊,不要了可以挂咸鱼,价格合适我可以考虑收来玩玩
虽然这个不是那款特别经典的。 ...

谢谢,不出,中间闲置有10年多。

估计你说的是A1,我手里还有A120,

A1,A100,A1000,包括手里A120,还有A200等,都几乎一样电路(个别改动,奶妈也是一个电路 )声音比这个上一台阶,夏天有点热。

电脑做音源,和A120区别很小。这个好处 不热,可以经常电脑开了就一直开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尼也拿出来大家看看吧

等放假吧,一则没时间,二则家里领导见我拆修这些东西会...

网友:
功放就2个调节键

网友C:
咸鱼买过直刻的板子,没感觉到多好。原机应该不错,没听过

网友:
E系列确实很寒酸

网友:
音箱呢不晒出来看看

网友D:
老外的功放,只从电路来看,很多机器并无特别之处,但人家重在选料和调音,所谓选料并不是胡乱使用补品元件,而是使用最合适的元件,所谓调音就是使用特定品牌或特定参数的元器件进行音色微调,从而兼顾客观指标和主观听感,这是厂家工程师秘而不宣的吃饭本事,不是一般爱好者随便东施效颦就能复刻出来的。

网友:
的确对国外的不解。记得法国一款CD机,拆开后根本没有几个元件。可是声音大家都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买过直刻的板子,没感觉到多好。原机应该不错,没听过

也玩过A1,和NAP14。
关键是管子选择,很多管子都停产了,如果有二手也行,没有一定选择好管子。

配对!!!

电容,尤其是A1.电容选择第二难。

最后调整,这个也很难。

如果管子随便选,电容随便选,最后不调整。声音都也就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外的功放,只从电路来看,很多机器并无特别之处,但人家重在选料和调音,所谓选料并不是胡乱使用补品元件 ...

完全赞同!!!

DIY玩玩乐趣就行了!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放假吧,一则没时间,二则家里领导见我拆修这些东西会...

在我这,敢不听我的话,我会让你后悔做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