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机14500磷酸铁锂电池简单点只去除引线不去除镍片 很好用

楼主(2022-05-02):
参考的大家的意见啊,本人也不是完美主义者,
只去除引线不去除镍片
就只这样用了

简单去掉引线头子

看着这个镍片,觉得可以简单改造下做个尖头。

尖头做好了,感觉自己太机智了。。。

很好,平头改成尖头了。。。

不是很突出。。。

试了下,能直接当尖头的用了。。。

上剃须刀,绿色占位桶。

剃须刀马力大了好多,咔咔卡卡的,3.3的电压,不习惯

感动的A550试机,17年旧货市场10元买的相机。

网友:
这是为上锡做准备啊

网友:
10元相机很划算啊!

网友:
保留镍带是很明智的

网友:
没有点焊机,这是最佳选择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用在数码相机上很给力。

网友:
这样留镍带,还堪忧焊接

网友A:
可惜我手边用五号电池的地方太少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堆焊锡

网友:
一般我是到手先测容量,然后直接打磨两级

网友:
真要改成尖头的话,我推荐直接在上面焊上一小截铜线,这样硬度高一点,不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相机现在还能用,10元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手边用五号电池的地方太少了

用两节五号的地方更少

网友:
没有测一下容量看看

网友:
留着镍片好上锡,剃须刀原是2.4v的应该串1~2个2极管,不然刀速太快容易烫到,也加速机器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两节五号的地方更少

很多剃须刀用两节5号电池的。。。。。。

网友C:
    我的做法是(我是在18650锂电池的镍片上加焊正极帽):找一个废弃的5号碳性电池。撬下正极帽。将正极帽边缘修剪成合适的大小和高度(一般需要剪去折边)。将锂电池的镍片修剪一下,使之不超出正极帽的范围。然后在镍片上烫上一层焊锡,在修剪好的正极帽内侧也烫上适当的焊锡。将正极帽放在锂电池正极的镍片上,用烙铁在正极帽上面加热,下面的焊锡熔化后正极帽就焊在电池上了。这样做出来的电池正极帽美观、好用。

网友:
相机太超值了

网友:
平头改尖头,我用电路板钻个孔,把孔放到平头处,用焊锡再孔里面堆起来,然后砂纸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法是(我是在18650锂电池的镍片上加焊正极帽):找一个废弃的5号碳性电池。撬下正极帽。将正极帽 ...

做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