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PU每过几秒就使用率达到100%,怎么知道哪个程序在作怪啊?

楼主(2022-05-02):
CPU每过几秒就使用率达到100%,怎么知道哪个程序在作怪啊?

资源管理器也是看到explorer.exe进程达到100%.......

想到肯定有程序在使用我的CPU做云计算?

不敢一直100%......

刚刚开机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前段时间一直以为俺的CPU差了.....

感觉背不起来.......

现在发现有程序在作怪啊.......

大师们指点一下用什么软件可以看到进程谁在调用CPU做脑力活????

大师们指点一下用什么软件可以看到进程谁在调用CPU做脑力活????

CPU每过几秒就使用率达到100%,怎么知道哪个程序在作怪啊?

网友:
explorer.exe是Windows程序管理器或者文件资源管理器,它用于管理Windows图形壳,包括桌面和文件管理。删除该程序会导致Windows图形界面无法使用。

网友:
先排除病毒,
估计你内存不够大,我现在是20g,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进程还挺多的cpu太旧了就把不需要使用的软件下载掉,还要在启动项禁止不用的软件开机自动启动。

网友:
怀疑是病毒就做系统试试 或是换块硬盘做系统

网友:
先下个火绒查一下有没有木马什么的再说吧。

网友:
process explorer
值得拥有

网友:
前段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启动程序没有多余的,在进程里发现占用资源多的关掉,但一运行仍然如前,不仅CPU占用100%,而且弹幕满屏。怀疑病毒。果断重装。现在运行流畅。

网友:
资源管理器占用CPU。。。查一下硬盘吧。

网友:
上次也是在一个客户那里发现这个问题,后来重装立马就好了,不过你这古董级别的CPU还是趁早换了吧,确实战不动了,我的A8-3870K陪我战斗到了去年实在是卡,后来正好表弟的电脑i5-2400淘汰给我,我给换成了志强E3 8核平台,16G,显卡1050TI,可以续命个三五年了又!

网友A:
你是WIN10吗?好像跟系统也有关系,
老旧的CPU用WIN10就特别容易出现不够。
可能用WIN7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WIN10吗?好像跟系统也有关系,
老旧的CPU用WIN10就特别容易出现不够。
可能用WIN7会好很多。 ...

哪里看出是WIN10?

网友:
说白了就是电脑老了,带不动了

网友:
遇到过恶意程序,和杀毒软件互相较量导致的莫名卡顿

网友:
重装系统吧,装个原版纯净的系统,ghost版的说不清开了什么后门。

网友:
和楼主和差不多一个年代的

网友:
这种情况好多都是硬盘问题,换个硬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