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1986年的爱华AIWA HS-G9,一代经典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2-05-02):
1986年的G09/J09/P09 是单数字系列高端机里的最后一代产品,是半电控全自停的。再往后的1987年AIWA就开始着重发展全电控机芯,HS-PX10系列由此诞生。

G09是单放机,带5段图示均衡器,支持金属带二氧化铬带,带杜比B降噪。 声音清亮,虽然没有后续经典机器的BBE,DSL加特,但高音和人声都非常好听。是磁带烧友们推荐的一种机型。

另外那时候口香糖电池还没流行,可以直接放两节7号电池。。。当时可能比较土,但现在来看听音乐很方便。

网友A:
支持一下,貌似厚度有点感人啊

网友:
人生---人生---人声

楼主:
打开机器一看就知道,当时的机芯用料十足,4个飞轮都是纯铜的。

但自动换向机构设计有缺馅, 阻力比较大,靠一个很小的塑料齿轮传动,所以时间一长,齿轮开裂,自动翻面就不灵了。

9系列里90%的机器都有这个毛病。

但在咸鱼无比强大的配件厂商里,很快找到了齿轮配件,还是加纤维增强版,换上后一劳永逸的感觉。

图中红圈的位置就是那个开裂的齿轮,用放大镜能看到裂痕

楼主:
主板设计也比较合理,

换皮带不用解焊。

电容也没有漏的

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年代久远,容量都下降到1/3左右了。。。于是全部夹碎,换成钽电容或固态电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貌似厚度有点感人啊

想当年,这个厚度就是很精致的了。一般都是两三个板砖大小的单卡机器……

网友C:
赶上直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这个厚度就是很精致的了。一般都是两三个板砖大小的单卡机器…… ...

了解,不过用料确实奢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上直播了啊。

哈哈。

楼主:
上几张打理好的图。。。。

楼主:
1986年5段图示均衡已经做的如此小巧,我88年还在自己照着无线电杂志上的5段图示均衡,自己调油漆画线路板,自己用三氯化铁腐蚀,做了一个硕大无比的5段图示均衡(后来又拆了)。。。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距啊。。

2020年,现在民用电子国产的已经把小日本的打的满地找牙了。

1986年的爱华AIWA HS-P8,旗舰级全电控机芯磁带单放机拆解保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3939

网友:
钽电容跟原来的容量一样吗?对音质有没有影响

网友:
为啥90年不到,人家就有这么厉害的机器了!

网友:
当年高大上的小电器

网友:
现在民用电子国产的已经把小日本的打的满地找牙了,哪里打的满地找牙了。就说说手机,有那一样紧密电子不是日本的,或者国外的?摄像头,屏幕,陀螺仪,传感器,处理器,内存,闪存,电池,系统。能说出来的,那一样能吊打日本的?像oppo小米vivid魅族都是组装厂,有屁的技术。

网友:
看见CrO2,当年的这种磁带就好比现时的蓝光一样,但当年的耳机好像也听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那时候这一台机器得普通人大半年的工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86年5段图示均衡已经做的如此小巧,
我88年还在自己照着无线电杂志上的5段图示均衡,自己调油漆画线路板, ...

我感觉你是说反了吧,国产的大多数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