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SSD芯片拆下风枪要多少度呢

楼主(2022-05-02):
想把坏固态的芯片用热风枪拆下,请问热风枪多少度合适?

网友A:
230度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闪存附近的电路板吹到120度以上,接着再吹闪存。热风枪最大风嘴,最大风,320度,快速甩枪。高端热风枪280度就行。如果有加热台可以提高底温,降低热风枪温度。

网友:
建议用加热台,正规固态都是无铅高温锡,只用风枪吹估计350度都难化开,容易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0度就可以了。

无铅锡230度吹不下来

网友:
380左右,看技巧,均匀加热,大风咀,有加热台的话320左右吧

网友:
不同的风枪不同的风量设置不一样的, 从低温开始慢慢摸索吧

网友:
这东西靠经验,温度低时间短了不行,温度高时间长了不行

网友:
得看情况的,原厂高温锡我都410°干的,

网友:
有铅的,我一般加焊油350-370

网友:
自己买的183度中温度锡,吹背面320度,原厂高温锡350-380度

网友:
几块钱包邮的PTC加热板,做个加热台,锡化了就立马取下来,就不用担心温度太高烤坏芯片了。

网友:
之前搞过一个汽车abs刹车泵芯片,背面带个很大的铜质散热器,没上加热台,直接把热风枪温度调到最大,吹了3分钟才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