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客焊台203H不加热/显示数字跳变故障求助!

楼主(2022-05-02):
自己的一个二手203H焊台有一天开机不能加热了,焊台原来正常时,开机数码管显示320(数字跳变数字开始由小到大变化,小数点闪烁),开机显示320,然后跳变成8百多,其后在8百7十左右跳动,数码管小数点不显示,手柄不加热,调节上下键有反应,测手柄加热线圈0.9欧姆,传感器2.5欧姆左右,用电烙铁加热传感器,传感器电阻有变化(貌似没有坏),就是传感器的顶端不平(见图)!原来有坛友说是接触不好,我拆了重装就好了。现在又是老毛病,但是重装了十几次还是不变,用细砂纸打磨插针也不行,在路测量7812输入脚电压11.2v,输出10v,换7812无效果,op07c:1脚、4.96  2脚、0.04,3脚、0,4脚、2.31,5脚0,6脚1.91,7脚4.99,8脚4.96   ,拔掉手柄提示S-E,求大家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我说下我的经历,我把205烙铁柄换成203的,发展温度调变离谱,根本不相等,看
400度温度连松香都不好融化,然后我拆了205的温度头塞进去,一切正常了

网友:
先换个手柄试试

网友:
如有温度探头就代换一下,温度探头如果线没断的话 温度探头挂的几率更大,
如果代换温度探头还不好,就是探头相连到cpu相关的电路部分问题了。

网友A:
检查热电偶输入电路,感觉是OP07运放偏置不正确,检查OP07的2脚外围电路,看哪个元件性能变坏或者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B:
7812感觉也不正常,输入才11v,应该高于12v才对,输出应该在12v,可才10v,远低于12v。先把供电搞清楚哈。

网友C:
OP07的4号脚应该是负电压,检查一下稳压管和电容,是不是接触不良或者容量减小。开焊没有?放大器工作状态不对。或者线路有开焊,断线,慢慢查一下吧。

网友:
这是电路图,可能不一样,对照检查,热电偶一般不会坏,主要是线路问题。

网友:
7812的电压上不来,可能是后面负载大,查一下。

楼主:
换过温度探头和加热线圈,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热电偶输入电路,感觉是OP07运放偏置不正确,检查OP07的2脚外围电路,看哪个元件性能变坏或者电位器接 ...

热电偶应该没有问题,代换过,这个控制板没有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12感觉也不正常,输入才11v,应该高于12v才对,输出应该在12v,可才10v,远低于12v。先把供电搞清楚哈。 ...

这个是最先找到的问题,断开7812输入脚的限压电阻,测量电阻的输出脚为四十多伏的直流电压,7812输入输出的电容也代换过,还是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07的4号脚应该是负电压,检查一下稳压管和电容,是不是接触不良或者容量减小。开焊没有?放大器工作状态 ...

感谢您的电路图,这个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电路图,这个太好了!!

7楼呕心沥血画的,要珍惜,要收好

网友:
电路图是网上找的,好几年前的了,阿莫那里的,你能用上就好了。对照修,省点力气。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小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6831-1-1.html

楼主:
感谢,拜读了,我这个电容也坏了,拆下测量10uf/16v的电容容量只有2点多uf,d值五点多,用插件电容暂时代换了,op07  4脚付电压4.56,现在开机温度显示变成21,后面小数点也点亮了,一会开始闪烁,约几十秒钟后变成H-E ,手柄不热,还没有修复!!!!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焊台终于修好了,温度显示异常是控制板上的电容坏了,就是给OP07C供电的负电压滤波电容,10uf/16v的电容容量只有2点多uf,d值五点多,其它几个容量在6-8uf之间,但都存在D值变大(0.5-1之间)的情况,全部更换为有极贴片钽电容(有网友说这些电容坏是设计问题)。换好后显示一直不加热,显示21然后闪烁,大约十几秒后变为闪烁的H-E(加热异常),后排查出功率管的一根引线断路,由于这个场效应管固定在外壳上,通过三根引线插到电路板上,三个引脚焊接后套有热缩套管,其中一根出现似接非接,最后在反复拆装的过程中断路,外面看不到,开始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显示正常,一上电偶尔能加热,正是这样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控制板先换电容,不行换358.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07的4号脚应该是负电压,检查一下稳压管和电容,是不是接触不良或者容量减小。开焊没有?放大器工作状态 ...

好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