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还热乎的冒了烟的交流电流表

楼主(2022-05-02):
前几天弄了个交流电流表来监测电脑运行时电流,感觉指针表看起来很直观,用了1A的前几天的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366-1-1.html

用了几天很是高兴,但昨天把电都断了,刚才开电脑的时候直接用的电池
后来发现了,赶紧把电插销打开,然后看表针直接打头,超负荷,平时三四十瓦的本子干出了一百多瓦的功率,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具体是多大,但感觉表针跑的挺快
同时伴有电火花和啪啪声,想着肯定是废了,断电后表针不归零了,打中间0.5A的位置。
废P了的,拆了看看里面怎么样吧,拆开壳子,拆开表,咦,里面是好好的呢,除了有些许糊焦气味没发现什么地方有问题呢
指针也归0了
再拆,把表头拆下,终于发现问题了
线圈带着表针,线圈使用前后两根游丝(是叫游丝吧,钟表上的叫游丝)使线圈通电顺便起到指针归0的弹簧作用
前现挨表针的游丝看起来是好的,背后面的游丝分成了好几断,但是还在上面挂着,怪不得不容易找出问题的位置估计是通电瞬间电池充电及电脑用电量突然变大造成的电流超了电表的承受范围

游丝坏了反正我是没办法修复了,得到表头芯子里面吸铁石一块,整流桥一块,还有一个非常小的电阻,不过对于我来讲估计用不到

网友:
我看已经凉了

网友A:
这个是看到都惊心动魄

网友B:
游丝还换不上呀,人家还有绕线圈的呢

网友C:
看看,在手里还没捂热乎就烧了吧

楼主你个烧包

网友:
彻底完蛋了,

楼主:
肯定凉了,那都是精密玩意儿,我已经得到了交流电流表模型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看到都惊心动魄

还行,啪啪啪的响了好几下,在我断开电源 的时候还在响还在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丝还换不上呀,人家还有绕线圈的呢

手艺不行,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在手里还没捂热乎就烧了吧

楼主你个烧包

哈哈,烧包没烧了把表烧了,十来块钱

楼主:
获得交流电流表模型一个

网友:
估计是五环电阻烧开路了,负载电流全加载到表头上了,
按说电流表里面到安培级别就不会用色环电阻了,都是用康铜丝做分流电阻。
而且,安培级别的电流表,分流电阻都0.22Ω了,说明表头内阻小,灵敏度低,满度电流大
这都是电流表不应具备的。

网友:
这不合理啊,游丝这么粗都烧断了,表头线圈这么细的都烧为断,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就是没有互感器的缺点
但凡有互感器就不会烧成这样

网友:
用1A的,迟早要出事。再不讲究也得搞个10A分流器+75mV表头

网友:
1A的本来就太小了

网友:
没看到冒烟

网友:
1A有点小了,起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3倍还多

网友:
这游丝够范,线圈没事它倒断腕,内磁的表够渣。

网友:
哈哈,是烧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