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继续画电路板

楼主(2022-05-02):
(图片)

网友A:
那个拆要加一个圈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拆要加一个圈

别的都一般,一个拆字才是整张板子的灵魂!

网友:
那丝印不上红色 哈哈
一拆 就富
拆哪儿  哪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都一般,一个拆字才是整张板子的灵魂!

画圈的字才有灵魂

网友:
用立创eda画的吗?一个拆字让这个电路板瞬间价值连城呀!

网友:
做的很漂亮,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拆要加一个圈

确实有圈没圈,区别非常大

网友:
拆字这个圈不能画太圆,也不能封口,到末尾一定要有个拖尾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呀?有什么功能吗?

网友:
这画的是个液晶时钟吧?

网友B:
电源部分,一路锂电输入,一路5v输入
板载一路5v升压,一路24v升压
信号输入部分,光耦隔离的三路,一路待机,一路时钟,一路数据
输出部分,7路IO直接扩流输出,7路锁存扩流输出
估计是流水灯驱动板,或者步进电机驱动板

网友:
这个是什么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一路锂电输入,一路5v输入
板载一路5v升压,一路24v升压
信号输入部分,光耦隔离的三路,一路待 ...

不对,右面那个不是锁存,是6反相器+ULN2003这种结构
总共8路+6路反相输出,LED电子钟实锤了,
而且估计是用的现成的程序,所以用硬件来取反

网友:
这一个拆字值几百万!!!房子有了,宝马有了,二奶也有了。

网友:
6666文武双全啊

网友:
好复杂,几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拆要加一个圈

一般都是红字

网友:
漂亮,是专业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