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虚拟磁带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22-05-02):
硬盘坏了,里面的文件高了好久才拷贝成功,准备搞个磁带机保存,在小黄鱼上看到有个新鲜玩意:虚拟磁带。小白一个,这是个什么东西,磁带里面虚拟了什么?可靠性如何?

网友:
把硬盘或者SSD,模拟成磁带机的协议和接口吧

网友:
感谢分享第一次见

网友:
就是用其他存储介质模拟成磁带机管理,系统访问它就是磁带机。  实际存储介质则是其他的东西。

网友:
拆开看看啥东西?磁带机没这么小个头啊

网友:
可不可以把磁带里的内容拷进电脑里。

网友:
就是造假啊

网友:
是不是就是模拟磁带

网友:
难道虚拟磁带机就是假磁带机

网友A:
HP的虚拟磁带系统,为服务器的备份与恢复搞的数据保护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的虚拟磁带系统,为服务器的备份与恢复搞的数据保护解决方案。

可靠性和耐用性如何,盘里面是什么?

网友:
能拆完全滴看一下啵

网友B:
虚拟磁带,就是用硬盘啥的,通过软件模拟磁带机,比物理磁带机使用方式更灵活,加载速度更快
可靠性相对物理磁带低,毕竟磁带是可以离线保存的,存完数据拿走放保险柜里的话,机房炸了都没事
但是比起本地硬盘或者NAS方式要更安全,因为只能通过磁带协议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磁带,就是用硬盘啥的,通过软件模拟磁带机,比物理磁带机使用方式更灵活,加载速度更快
可靠性相对物 ...

哦原来如此,没有要,还是磁带吧

网友:
HP RDX 磁盘备份产品介绍.ppt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408/99458287.shtm

网友C:
围观一下 涨点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围观一下 涨点知识

欢迎围观,人气高啊

网友(2022-08-23):
学习了,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玩意。

网友:
可靠性和耐用性如何,盘里面是什么?